ABB产品ACS60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5-11):
一台正常运行的ACS6040120***变频器(90KW),外部端子控制、电位器给定、恒液位控制,最近频繁显示“SHORT CUR(短路)”故障停机,停机5~6小时后可运行十几分钟,再次显示如上故障(类似热保护动作),改为面板控制,情况一样,此电机切换到工频回路运行正常。此故障如何处理,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B:
一定是用的时间 长了,内部积尘过多,先做做卫生吧!我见过。

网友C:
我们这也有一台ABB600110KW的也是显示这样的故障。放了好久了也没有彻底解决,望同仁们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D:
钳流表连续实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情况下跳脱就有可能是变频内的电流检测元件或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E:
我的经验是:驱动板或者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F:
如在北方请来电029-84230611 党先生我修过此故障

网友G:
警告好象是SHORT CIRC以后你要是遇到这样的报警,就不要在上电了,会爆炸的. 你所诉电机和电机电缆是没有问题的,毛病就在变频器上. 如果你的电机和变频器之间无其他器件的话,可以肯定是你的逆变 部分故障,你1要检查电流互感器;2重点要检查逆变模块;注意插针.还是解决不了,就和我的QQ51882139或写信给我

网友H:
给我来信,我告诉你啊 ljhxl35@yahoo.com.cn 很简单的。

楼主:
一台正常运行的ACS60401203变频器(90KW),外部端子控制、电位器给定、恒液位控制,最近频繁显示“SHORT CUR(短路)”故障停机,停机5~6小时后可运行十几分钟,再次显示如上故障(类似热保护动作),改为面板控制,情况一样,此电机切换到工频回路运行正常。此故障如何处理,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I:
呵呵,你巧了,我昨天刚解决这个问题,也是ACS600的,后来我们换了两块NGDR-02C模块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如不行的话,就可以换NINT模块

网友J:
大功率逆变模块故障

网友K:
此类故障报的是输出桥路短路,在确认逆变桥无短路损坏的情况下多为主版故障因.输出IGBT与驱动为一体,电流互感器很少坏.前些天我们修过一台,换主版后就好了.

网友L: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上来大家分享啊

网友M: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漏液的~~~如果有那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NGDR-03的板卡到IGBT的接口端子是否虚接?板卡本身的器件有没有虚焊,重点检查三个白色的微型滤波器.

网友B:
请相信我,变频器还能运行,不是吗?说明硬件没有大问题,先做清洁吧!!!这样的问题我已用做清洁的办法解决很多了。

网友O:
ABB600保护性能较好,模块不至于坏掉! 1、变频器肯定有问题,看你的描述,觉得“吴仙”说的比较切合实际,如果机子好久没清灰,造成散热不良,变频内部温度攀升,而受温度影响最大的除了功率模块外,还有驱动回路的电解电容!当温度升高是,很可能造成电路参数改变,而到温度降低后,参数又恢复正常! 2、如果积灰不多,故障应该在驱动,“SHORT CUR(短路)”的报警级别大于“OC”,所以最好先查驱动! 我的QQ:415883620 希望可以帮你解决难题

网友P:
先打扫打扫卫生吧,呵呵

网友Q(2005-06-29):
我觉的也应先清清灰,因ABB的变频保护很好。

网友R:
检查驱动电路吧,我去年修过此故障,运行一年多一切正常

网友S:
河南人有经验?hnasia198@163.com

网友T:
打扫卫生吧,里面灰尘太厚了。

网友U(2006-03-25):
拆装一下,接触不好

网友V:
除灰尘!有可能NGDR 或  NINT 板坏!

网友I:
就你提出的问题:“SHORT CUR”问题,主要是电流互感器检测的三相电流相加不为零所导致。
它的产生是因为变频器或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造成的。
从你谈的问题看来,电流互感器应该没有问题,电机电缆、电机没有短路,那么问题就存在于变频器内了,可能是因为 XINT故障、光纤分配器(你的可能没有)故障,但是最好是你先按照上面各位说的那样,先治理你变频器本身的清洁问题。

网友W:
我单位使用ACS600变频器,经常报 oc故障,实际电流并不高,后改为DTC方式,运行了5天,停一个星期,再投运时运行了19个小时,后报supply phase故障停机,后再启动,加负载又报同样故障。
在所使用的ACS600系列变频器中,还有一台现也报同样故障。
请高手赐教!!!

网友V(2006-04-24):
测输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不平衡,可能整流桥或NINP-61坏了!有时联系!13501240917!!!!

网友X:
我有一台ACS600 90千瓦ABB变频器 .满负荷时会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
164.3A 有时达到170A以上.请高手赐教

网友T:
我分析是变频器内部积尘过多。拆开清理一下吧:)

网友Y:
擦灰:无水压缩空气吹

网友Z:
可能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AA(2011-12-10):
驱动部分电解电容性能不好了,导致温度高了驱动不正常,检测部分发现输出不正常,输出缺相就报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