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PC-based控制与工控机+PLC控制哪种方案更好一些?

楼主(2005-05-11):
我们现有一个项目,采用12个伺服、步进电机(电机无同步要求),有180个I/O,并且有图象处理(作运动补偿),现有两种控制方式供选择:一种方案是工控机PC-based控制,图象卡和运动控制卡在工控机里,I/O和电机控制由运动控制卡处理。另一种方案是工控机或普通PC加PLC, PC只作图象处理和用户界面, I/O和电机控制由PLC处理。从实现功能、可靠性和成本方面哪种方案更好一些?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不是高手 我认为后者好些,特别是实现功能和可靠性,配置合理的话 成本也不会很高 我在上海,愿意和你多交流 penglei001@hotmail.com qq:45814036 或邮件联系

网友B:
该方案如用后者的好处是成本低和成熟。只是这个项目有图象处理,实际生产中,电脑处理图象会占用大量资源,影响对电机即运动控制的处理速度。这样整机性能会降低,因此,建议运动控制这一块还是交给DSP完成为好!PC可以进行更多的图象处理。

网友C:
前者的开放性好一些,也是一种趋势,现在控制卡都不是太贵!QQ:69250734

网友D:
我建议用基于PC,即电机控制用基于PC的控制卡。基于以下原因:1、我不知道你用伺服步进电机是因为什么,如果是需要获得一定的定位精度,那你用PLC就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你需要单独的位置控制模块,价格一点不比控制卡便宜;你还需要高速计数模块做反馈,价格也会便宜,你要知道你可能需要12个这样的模块,相比较控制卡而言,控制卡有运动控制的优势,轴数越多越便宜。2、用PLC集成度不高。 还有象你这种项目我给你推荐一种最合适的控制方式:现场总线,我可以给你做个方案。如果有兴趣请访问:www.zhuochua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