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趋势的使用

楼主(2005-05-11):
实时趋势图,可以动态修改其坐标大小、时间轴长度等参数吗?怎么改?

网友A:
使用"16 pen trend"对象, 然后用脚本实现.请参考随软件的"InTouch® Supplementary Components User’s Guide".

楼主:
谢谢controller,搞定了,可还有个问题是,可以动态删除趋势图中的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