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A500变频器监控

楼主(2005-05-11):
各位江湖朋友,鄙人由于工作需要,需要一些变频器计算机监控的资料。哪位大哥大姐能给一些三菱FR-A500与VB或者VC通信的程序代码或者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MSN:qdxzx@hotmail.com

楼主:
谢谢碧海游侠!另外我对三菱FR-A500变频器还有些疑问。 我现在需要对两台三菱FR-A500变频器进行如下操作: 1、其站号分别为1、2 2、在“STF”正转端子外部操作进行变频器的起、停控制; 3、由多短速输入端子调节频率(速度); 4、有计算机监控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输出功 率; 5、由操作面板进行初步设置; 问题如下: 1、如何设置操作模式? 2、在变频器之间以及与计算机的连接中需要哪些硬件,以及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哪些相应的设置。

网友B(2009-11-13):
我可以帮你。QQ;904473060

网友C:
用触摸屏做监控,通讯实现

网友D:
这个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