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超过20km的设备之间的通信方案

楼主(2005-05-11):
请问如果间隔超过20km的设备之间相互通信,要保证数据的实时性,要采用什么通信方式才行?

网友A:
数据量有多大啊

楼主:
数据量不大,主要是要传送实时电流。1个主站,3到4个从站向主站送电流数据

楼主:
最远的从站离主站有50km左右, 如果用can总线的话,距离显然不够。 还请指教。

网友B: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两个"锅",还有可以用工业以太网,中间多加几个HUB,RS485传输加中继也行.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两端采用电台通讯

楼主:
请问老财: RS485加中继可以达到50km的距离嘛?

网友D:
可以选泓格的模块7017将电流转为数字信号,传输用数传电台(所在地区手机信号好的话,可以考虑用GPRS卡)接收后用RS485/232转换成232信号用计算机接收即可!

网友E:
兔子: 可以选用宏电CDMA H7118模块,完全的透明传输,提供RS232,485,422接口,安装非常方便,设备成本低廉。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联系人:李文思 电话 :027-85581739 主页 :http://www.hongdian.com

网友B:
可以的,多加几级就可以了。rs485中继器可以多级中转的。

网友F:
【 老财:   2005-5-20 13:44:00    可以的,多加几级就可以了。rs485中继器可以多级中的。】 大哥,你的485中继能传输多远啊,每个中继最多也就是2KM,50/2=??? 那么远的距离肯定要加光隔吧。而带带光隔中继器每个最少要300多银子啊。哪50/2*300=???? Oh,My god. 我的银子啊,那还不花花流向你的钱袋啊的啊。 【兔子 请问如果间隔超过20km的设备之间相互通信,要保证数据的实时性,要采用什么通信方式才行?】 你可以采用串口到单模光纤的东东,RS-232/422/485的都有。这样的好东东在强磁强电的场合应用是最好的选择了,你几乎不用考虑电磁干扰这个问题了。 具体可以联系:010-82896714-812 李先生。

网友G:
有三种方案,你自己权衡 一:用光纤方式是最好的方案,它可以大数据量实时传送数据,强抗干扰,但必须有条光纤通道,第一次投资大。 二:数传电台可以满足数据实时传递,投资相对较小,但受地形、天气等环境影响较大。 三:GPRS、CMDA等无线通信技术也可满足小数据量实时通信,按流量收费,前期投入最小,缺点就是以后会一直收费,并且受节假日通信运营公司流量影响,实时性不能保证。 我有这方面现成案例,有意联系 qq:11744171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网友H:
工业以太网,把现场数据挂到以太网上。优点:可以大数据量实时传送数据,强抗干扰,缺点:需要申请固定的IP地址,费用稍高,当然现场要具备以太网通讯条件——有宽带。 陈森的方案可行

网友B:
噢,SORRY,兔子先生,RS485加中继最多9.6KM。看样子你只能采用无线通讯了,且只能用GSM/CDMA,可能微波都不好使唤。因为50后面的单位是KM,呵呵,光纤是好,可投入太大了吧? 多谢 风声地带 提醒。

网友I:
能不能用固定电话的调制解调器?

网友J:
如果数据量不是太大的话,可以采用猫+拨号的方式,我单位的系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德国维护的。

网友K:
可以采用cmda/gprs无线传输技术,我公司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方案及产品,联系方法:msn:ztw007@hotmail.com,电话:021-64832922。

网友L:
我这里还剩余几个光通信模块,232或485转单模光纤的,研华的.兄弟如需要我可以低价给你,价格你来定 13583208219

网友M:
同意楼上意见,选用光纤传输最好,串口服务器232/485直接转光纤。

网友N(2005-06-13):
你的通讯距离比较远,如果对可靠性要求高的话还是用电台吧,我们在新彩南油田大量使用过。

网友O:
要是采集频率不高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解决,费用只要5000元就够了,有兴趣联系 yangsanxi@sina.com

网友P:
用单模光纤最好,没有干扰,施工维护简单。

网友Q:
还是采用cmda/gprs无线传输技术好,没有通讯施工费用,设备体积小,易安装,易维护,还防盗。总体运行成本(TCO)较低。特别是CDMA提供了最小带宽保障,可以在节假日网络繁忙的时候保证你的通讯。 我们已做过多个类似的案例,有兴趣可以联系。 北京禹风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264399 Internet:http://www.yuepoch.com

网友R(2005-08-13):
如果有电话线可以考虑使用ADSL数据传输模块,唐山平升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

网友S:
光纤,不可能吧,别说建,就是租用,费用也大 GPRS/CDMA根本不能考虑,关键是实时性!目前的移动数据网还不能满足要求。 有线加猫方式,如果是专用线,也存在租用问题,那么远,不能自己拉吧。如果用电话线拔号方式,满足不了实时性问题。 最后,只能选择大功率数传电台,数据量不大,可以用低速电台,天线架高点,不过50公里也太远了点,考虑中间设置个中转台。

网友T:
呵呵,方案真是五花八门! 偶比较偏向于光纤,可是费用么。。。 钱是主要问题! 就看你这个工程的开销控制如何了?

网友U:
实时性再好的系统也是有一定时间差的。 GPRS/CDMA两种模式在同一省内的数据传输实时性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实时性不仅与数据传输的方式有关,还与辅助的软件及其它设备有关。 前段时间我们使用GPRS方式做了两个电力系统的项目,实时性、安全性及可靠性都满足用户的需求。

网友V:
可以选用倚天GPRS 221/CDMA 325 DTU ,完全的透明传输,提供RS232,485,422接口,安装非常方便,设备成本低廉。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联系人:周志鹏   电话 :02755-82870973    主页 :http://www.cnetek.net 深圳倚天科技

网友W:
路过看看有那么一点收获,但是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现在最省钱又稳定而且距离传输又最远的方法。是CDMA GPRS 或电台还是有更好的办法,小第对此不了解,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X:
您要用的方式有多种 如果您选择用无线远程传方式 即:GSM/GPRS/CDMA传输终端 您可以上我公司网站了解一下 或来厦门我公司考查 我们会让您对质量放心,对价格开心。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欢迎您来电、来函咨询!       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xmyn.com)    联系人:郑双华(0592-5710230-806,13178254762)

网友X:
厦门宇能科技公司一直以来专业从事着GSM/GPRS/CDMA无线数传产品。现把无线部分与控制部分融合成一体,全面推出厦门宇能的YN8080 IO、YN4040 IO 等新系列产品,这是一种多路控制器,应用无线方式,广泛应用于电力、环保、水文水利监测等,电力方面举列:比如抄表系统,不仅能远程抄表,还能远程控制,对于违规使用或不能按时缴费者进行远程断电的操作。       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咨询!       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xmyn.com)    联系人:郑双华(0592-5710230-806,13178254762)

网友Y:
WH-GPRS300 DTU 无线数传终端 WH-GPRS300 DTU即插即用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是基于目前覆盖面积广且技术成熟的GSM网接入到INTERNET上,全面支持TCP/IP协议,实现RS232与TCP/UDP/IP协议全透明转换的专用接入设备终端,主要满足客户对无线数据业务的需求,为远程数据通讯提供无线接口。用户只需设置参数即可实现将嵌入式系统直接与INTERNET相连,实现网络的互通。WH-RPRS300 DTU无线数传终端具有客户机功能,主动连接远程服务器通信。使用方便、简单、快节,实用于工业控制中的数据传输、工业抄表、远程控制等。本系统支持900/1800 GSM/GPRS系统,性价比高,通讯费用低,实时在线不传输数据不收费,可为GPRS终端用户节约成本,是专门为行业客户开展无线数据业务应用开发的最佳选择。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联系人:沈 锋 E-mail: ack8899@126.com

网友Z:
能否使用电力线上网的方法?

网友AA:
自己设计一种4~20mA电流环通讯方式可以实现远距离通讯,即经济又实惠,只是,波特率1200bps左右,半双工!! 有意联系:xlj439@sina.com

网友V:
GPRS、CMDA等无线通信技术也可满足小数据量实时通信,按流量收费,投入比光纤小,按流量收费,实时性可以保证。无线电台受距离限制。 正如midsky所说 :“实时性再好的系统也是有一定时间差的。   GPRS/CDMA两种模式在同一省内的数据传输实时性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实时性不仅与数据传输的方式有关,还与辅助的软件及其它设备有关。” 并且与接受端(数据中心)的网络情况有关。    我门有这方面现成案例,有意联系 周志鹏   0755-82870973    深圳倚天科技:http://www.cnetek.net http://www.cnetek.net/bbs

网友AB(2005-10-24):
有以太网吗,有的话用串口服务器吧.

网友AC:
采用无线RTU

网友AD:
以上楼主提供的方案很好,但成本都比较高,成本低的又不能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偶推荐一个方案:
(1)在20公里内采用数传电台传输
(2)在20公里外的采用数传电台加电话线传输

本公司提供一种设备,可以完成远程拨号上网。即在数据采集端采集的信息,可以通过该设备无线联接到10公里内的另外一个设备,该设备联接到电话线上,实现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

网友AE:
关于UWB.蓝牙.GPRS通信.ZIGBEE组网和蓝牙的应用,无线数据网络的这个站点可以看看 http://www.51zigbee.com

网友AF:
无线以太网:(工业用户外安装无线AP)
最远无线传输20多公里,最高通讯速度达到57M,有效通讯速度达到27M,可靠性高,工作温度零下33到70度,在需要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视和SCADA场合,绝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