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为什么要单端输入信号?

楼主(2005-05-11):
各位大虾: 我用工控机+模拟量采集板卡,为什么很多板卡都要求单端输入(把负端并接起来) 说是这样利于抗干扰。实际上用的时候我也发现是这样,就是如果现场信号都作双端输入的话,数据就有跳动的现象。 理论上不是说,差模输入抗干扰能力强么?双端输入应该是差模输入阿?单端输入遏制共模干扰能力就差。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都要求单端输入呢?理论又错?

网友A:
Field Wiring and Noise Considerations for Analog Signals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webmain/01F147E156A1BE15862568650057DF15?OpenDocument
猜测您是用 Floating 的信号源, 用双端输入时, 建议您如上述文件 Figure 11 的方式, 加入 Bias Resistors, 约 10K ~ 100K, 最好实测信号波形, 然后选用最适当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