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的问题,知道的请举手!

楼主(2005-05-11):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伺服电机的工作温度在多大范围内是允许的?

网友A:
环境温度还是线圈温度

楼主:
确切的说是线圈温度.多谢大哥 希望得到你答案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步进电机的要求一样啊?

网友B:
请教:步进电机的选型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C:
可以到100多度以上 , 看你的运行环境是否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了

网友D:
这要看伺服电机的磁钢材料了,钐钴的温度最高(大概155度左右),钕铁硼次只,铁氧体的最低

网友E:
‘伺服电机的工作温度在多大范围内是允许的?’说明书应该有。 只要按说明书控制环境温度不超就可以了,线圈温度自然可以保证。 除非你是制造这个的。。。。。

楼主:
小妹多谢各位捧场,我是使用的,因为负载好像大了一点,电机有些发热,所以怕这样对电机性能影响不好,想咨询一下,伺服电机在工作时,机身的温度在多大范围内是允许的. 我知道一般步进电机在60-70度是没有问题的,请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F:
一般机身温度都会高出环境温度很多,但只要电机没有过载,且环境温度符合要求,那就不会有问题,这时电机可以有效的散热。举例来说,德国百格拉(BERGER LAHR)步进电机的磁钢可在180度高温下长时间工作,而使用环境温度要求控制在50度,最高也不能超过80度,所以电机表面温升属于正常现象,你只要按说明书上给出的指标使用就行,考虑机身温度没啥意义。

楼主:
这样啊!多谢各位大哥! autoli:步进电机的选型参考: 确定项数,力矩,安装规格,电流 再根据需求情况,计算需要的精度,判断是否要配细分,需多少细分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