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和PC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11):
刚学PLC,现用串口调试软件按《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和PLC通讯,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框填入3A 01 01 04 00 00 10 EA 0A 0D 按16进制发送,但没收到任何回应。我用的是SS机型。通讯用的是就是PLC编程线,才用232通讯。PLC D1120=H86,串口调试软件按 9600,7,E,1设置。请各位看看用什么问题,

楼主:
谁能发一个和PC机通讯的例程,PLC端的,新手,望多指教

网友A:
台达PLC出厂通讯格式为,ASCII,9600,7,E,1,支持功能码03H,06H,10H,如用串口调试程序向PLC(站号为1)的D0写H1770,ASCII字符为: “: 010610001770620d0a”应在串口调试程序中写入的16进制代码为: 3A 30 31 30 36 31 30 30 30 31 37 37 30 36 32 0D 0A 注意阿ASCII模式下 字符0对应16进制30H,1对应16进制31H ,依次类推......

楼主:
好的,我试试,先谢了

网友B:
我试试 谢谢了!!

楼主:
谢谢yangyafeng,现在按你讲的通讯正常了,但换成RS485总线就不行了,难道RS485总线不能用这可协议吗?难道只能用RS指令通讯??

网友A:
RS485可以啊,你是怎麼連線的?

网友C:
请问如何能够得到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的 具体内容,谢谢

网友A:
应用技术手册上有。电子档技术手册可在台达公司网站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in.asp

网友D:
请问在《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下PLC 是否要编程? 我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框填入:010306140008DA0D0A但没收到任何回应。我用的是DVP-32ES串口调试软件按 9600,7,E,1设置。请各位看看用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來說,用了通讯的话,在程序开头要初始化通讯协议。 to abcd8255: 弄清楚台达PLC的通讯格式出厂值:Modbus ASCII模式,每Byte由两个ASCII字符组成,而每个ASCII字符由两位16进制表示 ,另外只能对 Word装置进行读写D,T,C。":010306140008DA"都是ASCII字符,要换成16进制 ASCII模式下,字符0对应16进制30H,1对应16进制31H,依次类推...... 所以你应该输入的是 3A 30 31 30 33 30 36 31 34 30 30 30 38 44 41 0D 0A

网友D:
yangyafeng:你好! 我想从PLC读取数据或向PLC写数据,在PLC程序中只要在开头初始化通讯协议,而不用就行吗?

网友A:
可以不用初始化,但不用的話一般你未改動设置的话则通讯协议是出厂值,MODBUS ASCII MODE,9600,7,E,1

网友D:
yangyafeng:你好!    我想从PLC读取数据或向PLC写数据,在PLC程序中只要在开头初始化通讯协议,而不用再向PLC编程就行吗?比如象PLC与人机界面一样,PLC就不用编程了。 我还是没有成功,麻烦帮我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编程就用台达PLC独有的EASY LINK 功能]了,设置相应的特D,特M,自动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D:
yangyafeng:你好! 我以前用的是台达DVP-32ES的PLC与人机界面通讯,台达DVP-32ES的PLC与人机界面的通讯程序在PLC中根本不用编程。 由于人机界面太贵,打算用计算机来代替人机界面。用计算机编通讯驱动程序就象PLC与人机界面一样,PLC就不用编程了。不知怎么实现?麻烦yangyafeng老师告诉我。谢谢! 最好能否发个通讯的例子! 我的EMAIL:abcd8255@sina.com QQ:12334324

网友E:
对啊,就像三菱里面的0178协议,对PLC的寄存器直接进行控制,PLC里面不用编一句话,根据你们台达的编程软件来看,应该是可以的,强制PLC为OFF可以成功,为什么就不可以控制其他的地址呢?等待中达电通的答复,谢谢!

网友F:
用pc控制plc原理上是一样的,你只要先将pc得端口初始化为和plc一样的通讯协议,然后往plc相对应的地址写数就好了。 不过,这时候plc地址就不是dxxx/mxxx他们对应的地址如下:   S S0 ~S1028 0000H~03FFH Bit   X X0~X377(Octal) 0400H~04FFH Bit   Y Y0~Y377(Octal) 0500H~05FFH Bit   T T0~T255 0600F~06FFH Bit/Word   M M0~M4095 0800H~B9FFH Bit   D D0~D9999 1000H~A70FH Word   C C0~C199 0E00H~0EC7H Bit/Word   C C199~C255 0EC8H~0EFFH Bit/Dword 台达的地址都是开放的,除了d1000-d1999/m1000-m1999中间有些地址是唯读的,大家不能修改外,其余应该都没问题,如果控制不了,可能是是地址错了。

网友G(2005-11-17):
大家好.我想求购.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型号DVP-32ES00R22D 数控一套.该和哪里联系.
请知道的朋友联系我13852073328非常感谢.

网友H:
请问谁有VB和台达PLC(ES系列)的源程序发我一个。
panwen1972@163.com

网友I:
请问哪位朋友有SS系列的编程线接线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是gaodaiming@163.com

网友F:
上网上下载,www.delta-cimic.com

网友J:
yangyafeng,你好
不知道你做过用VB跟PLC通讯没有,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呢?可以指教一下吗?
还有,中意用的通讯线就是平常所用的下载线吗?
如果有能否发Email:yy240pcj@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K: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在Micro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FC4A使用手册中,遇到一个问题:在17-2中电缆线连接器脚位表格下,有一个  “ 注:准备连接埠1的电缆显示,请不要插入第6和7针。如果第6和7针连接在一起,便无法使用使用者通讯。”
但是现在所配制的电缆就是第6和7针之间的电阻值接近于0。
在WindLDR中,简单输入输出和定时、计数器可以编程并下载到PLC中正常运行,在使用TXD和RXD指令时按照手册中所述进行梯形图编程时,无法运行,接收状态码显示15,无法进行串行通讯。
我用1:1进行PC对PLC通讯.

网友L(2007-03-25):
请问一下 台达plc的 预置多寄存器 的asc码指令该怎么写 能否给个实例,不胜感谢!

网友M(2007-05-08):
请问台达PLC与电脑连接能不能用USB转串口的连线呢?

网友M:
我使用了USB转串口的线与PLC下载线相接后,再下载或是监控时就会突然死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N:
可以使用USB-RS232的線,如果你直接使用RS232的線沒有問題,那可能是你的USB-RS232的轉換線不太穩定。

网友O(2007-10-29):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想用建立PLC和PC 的通讯,用VB编写上位机监控界面。台达EH的COM2已经用作和变频器通讯。我上位PC机和PLC通讯怎么办?若哪位高人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本人不甚感激!我的邮箱shepherd198385@126.com,谢谢!

网友P(2008-04-23):
回复foreng。

你的串口协议是对的,与PLC的默认协议完全相符,PLC不用再作协议设定。

你发送的数据中有几个错误:

1、尾码不是0A0D,而应是0D0A。

2、16进制数据与ASCII码混在了一起,"010104000010"是ASCII码,应全部转换为16进制。

正确的字符串数据是=":"+"0101040010"+LRC码("EA")+CR(0D)+LF(0A)

转换为16进制="3A3031303130343030313045410D0A",你把引号内的内容复制到你的串口调试软件中,按16进制发送试试。

我已经试过了,返回数据是=":01810777"   (3A 30 31 38 31 30 37 37 37 0D 0A)

网友P:
地址0400对应X0,而X点只能用02功能码读,不能用01功能码。

网友Q:
初学PLC..............什么也不知道  求求各位老师    教教我这个笨小子

网友R(2008-11-18):
请问PC机怎么向台达PLC发送数据?怎么设置?

网友S:
找个串口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T:
大家好! 我看了15楼的帖子,觉得很好,但是不知怎么实现?麻烦那位老师告诉我。谢谢! 最好能否发个通讯的例子!我用的是台达DVP-32ES的PLC, 我的EMAIL:abcd8255@sina.com QQ:12334324

网友T:
对不起, 我的EMAIL: cjjt0019@126.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M:
关于请问台达PLC与电脑连接能不能用USB转串口的连线呢?

可以就是不太稳定,我在雄狮国际电子城花了100多买了一根效果不是很理想,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换电脑或是转换通讯卡

网友V(2010-05-16):
我的笔记本用USB转串口的线与PLC下载线相接后,再下载或是监控时就会突然死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