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想精确控制微小水槽的水温

楼主(2005-05-11):
有个3ml左右的小水槽,我想在20-80摄氏度之间精确控制其水温,温度波动不超过0.01度。请问: 1.有无温控器成品购买? 2.若无,请问我该购买哪些元件自己组装? 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达不到~~~表和传感器的误差也不止这点.

楼主:
谢谢文彬老师,我的要求是温度恒定时波动不要超过0.01度,至于温度恒定在20-80度之间的具体哪一个温度点,则不作严格要求。 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B:
你可以试试SHINKO的温控器。021-52829862,52829863 李先生

网友C:
又是神港的,走到哪点都看得到你们的身影。 ”你可以试试“? 那么能满足控制精度0。01? 这个牛谁都不敢吹吧! TO fox4u: 这个温度控制要求太严格,那么你用什么温度传感器?0。01%的精度,连现在的标准设备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网友D:
0.01的精度要求太高了,而你的水槽又太小.恐怕很难有产品能做到,你要不试用一下PID调节器,当参数设置好时能作到误差在0.5以里.有问题可以给我来电13799990521

网友E:
有兴趣,可以看看美国红狮的PID控制仪表和模块,但是您的0.01度精度要求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F:
不用找了,不会有这么高精度的温控器的。

网友G(2005-06-28):
那有没有能够达到±0.1度精度的呀?

网友H:
控制温度精度到0.01度,现成的温控器肯定做不到,换一个被控对象看看,例如流量。

网友I:
我看到美国约克空调吹过控制0.01度,但我想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它是烂货

网友J:
这样高的精度,应该到国家计量局去找一找,说不定能有吧。

网友K:
你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来间接控制你的小水槽温度,比如:你可以把你的小水槽放在一个大水槽里面,这需要你的小水槽有很好的热传导。然后控制大水槽的温度,控制精度尽量的高。再利用水和小水槽的热传导的延迟性,使得小水槽里面的水温波动非常小,或许可以达到你的0.01度的精度要求。我是门外汉,乱说的。如果我说的不符合实际,请大家不要拍砖啊!

网友L:
大连北方测控:你们是不是做货舱进水报警装置的?

网友K:
to:泥水匠,我们做各种监测系统。其中包括进水报警。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吗?

网友L:
大连北方测控: 没,不过我以前在融德做过的,所以我知道你们公司。怎么样,交个朋友吧。

网友K:
泥水匠: 上海融德机电?我了解得不多。我对报警系统还不熟悉,我原来是做传感器的。交朋友总是要得的!

网友L:
大连北方测控: 不错,以前我在里面做技术的,主要是低端产品,如压力传感器,温变等,现在做市场,你在船舶领域做市场吗?有空联系一下.

网友M:
0。01度呀,0。1度来说控制器是有达到过的。 如果达到0。01度的话,精度太高了,个人认为要在相当好的封闭环境下才有可能达到,不从温度上讲,光是温度传感器就会有一定的误差了,还要考虑到冷端补偿,以及模拟量信号的损失。如果有高手知道0。01度的控制方法,一定要告诉小D呀。

网友K:
泥水匠: 我从没涉及过船舶领域啊,尽管我在大连。我做的浸水报警系统也不是独立的系统,而是结合了其他各种报警系统在一起的综合报警系统。主要用于科研实验室,计算机房,各种控制中心,电力,通讯等行业。我不知道船舶领域的的浸水报警是不是和其他环境的要求是一样的,不知道我的系统能不能应用。

网友N:
用山武的控制器好了,精度可以达到±0。1%FS,型号为:SDC40A 缺点就是贵,呵呵 详细咨询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在我的资料里有。

网友O(2005-08-27):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0.01的测量精度!“大槽套小槽”的思路应该可行!

网友P(2005-11-29):
好像只有大槽、小槽摞一块了

网友Q(2009-07-02):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来间接控制你的小水槽温度,比如:你可以把你的小水槽放在一个大水槽里面,这需要你的小水槽有很好的热传导。然后控制大水槽的温度,控制精度尽量的高。再利用水和小水槽的热传导的延迟性,使得小水槽里面的水温波动非常小,或许可以达到你的0.01度的精度要求。我是门外汉,乱说的。如果我说的不符合实际,请大家不要拍砖啊!

学习了...应该可以实现的...关键就是热导性.....现在来说什么材料能满足呢?请教下..

网友R:
0.01的误差,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