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张力传感器能不能直接控制变频~~

楼主(2005-05-11):
有没有哪种张力传感器的输出能直接控制变频~~~~~做恒张力的系统.(用变频器的恒转距功能是不是也能实现恒张力??~~) 谢谢~~~最好提供~传感器的网址`

网友A:
联系联泽工控试试,电话:013901325641 刘工

网友B:
MURATEC 日本村田 上海和泉 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其实在做张力控制来说要看你的要求是否很高,张力检测传感器直接控制变频器,请问PID在那里调节?

楼主:
有的变频器有内置PID~

网友D:
“控制”变频?学过控制吗?传感器是检测元件,输出的叫反馈信号,给控制器与设定值比较,通过一定算法输出的是控制信号,给变频器。即使变频内置PID控制功能,传感器输出直接接变频器,该信号仍叫反馈信号。概念先搞清楚。现在张力传感器都输出标准信号,只要与你的内置PID控制功能的变频所要求的信号类型一致就可以了。变频的恒转矩与恒张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网友C:
是的,我做过一机器,通过人际界面设定张力给变频器,然后通过检测元件反馈值与设定值去比较,PID调节,输出控制力矩值,我觉得方案可行啊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如果张力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信号,把它作为偏差输入信号给变频器,而设定张力通过变频器参数设定,通过变频器的PID调节功能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了.

网友F:
没问题得,楼主概念弄清楚了,想问题就会清晰了。7楼说得很有道理,概念弄不灵清得话,很难解决问题得哦!!加油啊,楼主

网友G:
呵呵,看看热闹,能否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网友H(2007-04-26):
可登陆http://www.euro-me.com/haehne/profile-c.htm查看
电话:0755-83842037 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