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晶闸管触发问题的求助

楼主(2005-05-11):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最近在开发软启动器时碰到了一个问题,不是很懂,望各位老师指教:手头上有一个晶闸管模块,型号是MCC19-14IO1B 它有两个门极,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双晶闸管来用,请问门极的触发怎样连接?是把两个门极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门极使用吗? 另外,我用0832加运放后的输出电压来触发双晶闸管,是不是要用3片0832?如果是的话那怎么保证三路信号的同步呢? 请各位老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6-10):
上面那位老哥,我想您已经在从事元件行业了把。 能否您给指点一下小弟。 小弟马上毕业,要交毕业论文,题目刚好是《晶闸管触发装置》,要求是用单片机控制的三相全控桥晶闸管触发电路。 移相 0-180度, 控制精度 小于1度 输出触发电压:≮8V 输出触发电流;≮500ma 请您看到留言后,能够迅速给予回复。小弟作的,实在是令老师不满意, 请您行个方便!

网友B:
‘用0832加运放后的输出电压来触发双晶闸管’没有必要。直接数字输出放大就可以了。 看你现在情况开发软起需要先了解已有设备、再看书或者最好有老师带。

网友C:
有时间就看一下2004的<<电子报>>.你的论文很快就可以解决

网友D:
很难回答

网友E:
如要当双向用,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的,两个门极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但不如另买一个双向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