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单相变三相?

楼主(2005-05-11):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多关心关心! 我想在公司建个实验台,但只有市电,220V。没办法驱动三相电机。 我很苦恼,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220升压380V再到变频器,就可以了,前提是变频器不能有缺相保护

网友B:
只能用变频器了!!

网友C:
请入http://www.ex.net.cn/quickinfo.asp?id=1530有帮助

网友D:
用单相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请入http://www.ex.net.cn/quickinfo.asp?id=1530有帮助 单—三相逆变电源装置的研制 陈均瑞,李学山,赵建平 (大同铁路供电段) 摘 要:本文针对一些偏远地区无三相动力电源的不方便现实,以逆变技术为核心,研制了单一三相逆变电源装置,并成功运用于现场。 关键词:单一三相,逆变;电源;研制 中图分类号:TM16 文献标识码:B Development for Single—three Phase Inverter Device CHEN Jun—rui,LI Xu—shan,ZHAO Jian—ping (Datong Power Supply Section of Railway Board,Datong 037005,China) Abstract:The paper points at the fact that some remote areas have no three phase power sapply,centre on inverter technology,develop singe—three phase Invereter device and apply successfully to site. Key words:single—thee phase;inverter;power sapply;development 1 概述 铁路电气化开通以来给许多偏远地区带来了很多方便,但个别站区由于条件所限,没有三相电源,存在诸多不便。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单位最早使用的单相变三相电源装置是电机劈相装置,随后在个别车站使用了由保定铁道变压器厂生产的电容劈相装置,此两种装置由于负荷电机启动电流大,三相电压不平衡,经常造成电容烧损,电缆过热烧损等故障,影响着车站的生产、生活用电。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认为近年来新兴的逆变技术可以应用在铁路电气化区段,研制成功单一三相逆变电源装置。将电气化铁道接触网27.5kV电源经单相变压器变为220V单相电源,再将单相220V交流电源经过单—三相整流逆变电源装置变为380V三相交流电源,然后供给三相动力设备使用。此项技术适用于只有220V单相电源但又需要三相动力电源的站区或其它场合。 2 装置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本装置根据整流逆变原理,采用IGBT技术,将220V单相交流电源逆变为我们所需要的三相交流电源,具有三相电压平衡,谐波含量小的特点。电机应用变频软启动方式,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对于过负荷、过电压具有保护作用。 2.1 装置的组成 本电源变换装置由稳压整流、滤波及谐波抑制,三相正弦波逆变器及交流配电部分组成。原理框图如图1。 图1 2.2 三相正弦波逆变器 (1)该逆变器输入为直流,逆变装置将输入直流电变换为稳频稳压交流电供给电机负载。 (2)线端子、空气开关位于门电气板下部,开门可见。输入输出连线从柜体底部进入。 2.3 原理图 原理图见图2。 图2 3 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 本电源装置机柜采用JP—13/G1—6型户外机柜,具有防雨、防尘、抗腐蚀、抗电磁干扰以及隔热、防寒、防凝露功能,防护等级可以达到IP54级,前后门采用双层结构,外层壳采用度铝锌板,内层壳体采用不锈钢或耐指级板,具有很强的抗大气侵蚀、抗太阳照射,机柜内装有温度、湿度自动控制装置,前门夹层装有轴流风机,机柜下部装有加热器,可使该电源装置在-20℃~50℃的环境中正常运行,适用于室内外安装,安装工艺相对较为简单。 3.1 技术指标 3.1.1 液晶面板采用20 2字符型液晶屏和6位触摸式控制按键。 3.1.2 状态指示灯包括交流供电、直流供电、交流过压、交流欠压、直流欠压、装置过流、装置过载、装置过热。 3.1.3 系统输出:额定频率50Hz、输出电压三相380V、电压稳定精度2%、频率稳定精度0.1%、频率变化率0.1Hz/s、总谐波含量<5%(阻性负载测试)、动态电压超调<8%(负载0~100%变化时)、稳定时间<0.1s 3.1.4 数字变频软启动:0~50Hz。 3.1.5 装置过载能力:120% 10分钟. 3.1.6 总效率>80%(在满载和cos =0.8情况下). 3.1.7 保护包括:输入过欠压报警、输出过流、输出过载、内部过温. 3.1.8 噪声水平:≤50dB. 3.1.9 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90%(25℃). 4 应用效果 本装置适用于不具备三相交流电的场合驱动三相负载。它可将单相220V50/60HZ的交流电源转换为三相380V(无零线)50/60Hz电源,并具备电机变频软启动的功能,用于驱动水泵、风机类电动机。 本装置在部分地区投入使用后,给车站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且运行稳定,对于电气化铁道开通后,山区小站解决无三相动力电源问题有了办法。此项技术可以应用在多方面,比如铁路列车用的空调车就可用该项技术,比起燃油又节省资金而且环保,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收稿日期:2004—01—07 作者简介:陈均瑞,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助理工程师. 李学山,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助理工程师. 赵建平,大同铁路分局大同西供电段,工程师.

网友E:
负荷若不是很大同意楼上的意见。方便实用!

网友F: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G:
买一个电容移相就可以了 我见人作过,可惜接线图给丢了

网友H:
同意用单相输入三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I:
同意1楼的做法。

网友J:
用单相输如的变频器,电机接成三角形即可。

网友K:
我的拙见是用变频器的用法

网友L(2007-07-09):
我们生产单相输入AC220V,三相输出电压AC380V,正旋波频率45-55Hz的逆变电源。该电源输出谐波小频率稳定,输出电压可调(AC350-440V).功率范围400w-11kw,可用于缺少三相交流电场合及实验室。如有需要请电话联系 13993161213

网友M:
简单的——采用变频器;
复杂的——采用变频电源;

网友N(2008-09-18):
我就是用电容接入单相电当三相电试电机的

网友O(2009-02-17):
长期运转的可以吗?功率2kw联系我qq251969666

网友P:
有220V变380的变频器,可以直接使用。

我以前用过,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P:
写完整应该是有220V单相变380三相的变频器

网友Q:
日本,三菱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R:
也有220V的变频器啊,直接用就行了,不过电机要接成三角形接法,用三相220V的驱动电机。

网友S:
220升压380V再到变频器,这是2相的。建议加220V的变频器,但是成本要高很多。

要是方便还是铺设380V用电了。

网友T:
最简单用变频器 可以长期用

网友U:
可以采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接电动机即可,原来的电机要改变接法。

网友V:
用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W(2009-03-28):
同意用单相输入三输出的变频器

                                                  盛拓电子     www.sun-tow.com

网友X:
负荷若不是很大同意楼上的意见。方便实用----6楼的老兄知道吗,这种装置一套要多少投资啊!若负荷不大,那就更加不经济了!

5楼的老兄不知道是不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博闻强识?你不看看楼主的前提------“想在公司建个实验台,但只有市电,220V。没办法驱动三相电机”一个实验台用得着这样折腾吗?最简单、能源转换效率最高的、最实用的方式,难道不就是直接拉一条三相380v的供电线路嘛?

楼主,既然你是在一家公司,难道还不具备基本的电力供应------三相四线制交流380v的电源吗?在经济危机的、能源供应趋紧的大形势下,过多的、冗余的电源转换环节不都是一种浪费吗?任何技术方案都要考虑所处的客观背景条件。也许楼主的表达方式对我存在某种误导,你只是想要忽略某些细节前提,单纯从技术可行性方面考虑可能存在的技术方案吧?如果这样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Y(2009-08-18):
以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为基础模型,这个模型是电动机产生旋转磁场,驱动转子转动,传输到发电机的转子转动,在发电机里产生相对的旋转的磁场,在二维120度分布的三组转子线圈上产生相位差120度的三相电.这个方案有2个部分,电-磁-动能-磁-电的多环节转换,尤其是动能的加入,能量损耗很大,噪音也很大,体积也很大.我们何不简化一下这个模型,取消动能环节,跳出变压器的固定思维模式做到单相变三相的功能.假设这样1个电动机-发电机1体的模型:用电动机定子部分产生旋转磁场,其内部是发电机的二维120度分布的3组“转”子线圈部分,在这里是固定的定子了,这样在这发电机定子线圈部分上即感应出相位差120度的三相电.这2个部分做在同一个铁心里,减去了动能转换环节.这结构外形上看像个电动机,但是原理上还是电-磁-电的变压器.不过还是缺不了单相电动机的移相电容.至于结构的优化和效率应该是比三相变压器的单相变三相模型要好吧

网友Z:
小功率电机的话加二只电容,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电机即可,不要在群里问了。不会改的话,找个修电机的,立马就给你改好,最经济实惠的。

网友AA(2010-12-13):
上海瑞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 单相变三相电源:输入单相220V,50HZ   输出为标准三相(相位角为120°)380V电,电压波形为标准正弦波(与市电一致),可长期不断电工作。欢迎来电咨询!

www.regentpower.com

www.ruijin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