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水泵转速与流量扬程的关系

楼主(2005-05-11):
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有个恒压供水的活,客户担心变频调速后,速度降下来,满足不了流量和扬程的要求.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他. 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流量和扬程满足不了?那你频率为什么会下来? 老兄,恒压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先!

网友B:
你把‘变频调速’的原理讲给他听。。。。。

网友C:
流量和叶轮的厚薄有关,扬程和叶轮大小有关

网友D:
流量Q≈n,压力H≈n²,电机功耗N≈n³。 当流量由额定值Q0降至Q1时,与额定功耗N0相比较,采用转速调节的电机的功耗为: Nt=(n1/n0)³N0 如流量有100%下降到50%,则转速相应降到50%,压力降到25%,而电机功耗降到12.5%,也就是节约电能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