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关于ifix连接ge90-30的问题

楼主(2005-05-11):
ifix连接ge90-30的问题 我厂用的GE90-30的热电阻模块非常不稳定,如果动一下模块上的某一跟线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温度以及其它温度的变化,把模块上的连接线紧一下,其它点会显示错误,不是偏高就是偏低,光热电阻模块是这种情况,现场接线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邮件收到了。 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能断定现场接线没有问题,查一下有没有线路接头不可靠或者裸露部分与金属件相连; 重点检查接地,包括仪表和配电箱的接地、接地线、接地点是否合理可靠。

楼主:
十分感谢..今天在中控室用数显温度表测试了一下,比实际电阻值偏低十几度,怀疑是信号干扰.请问在端子上并联电容可以吗?

网友A:
请参考我的抗干扰专帖,大家有许多有益的讨论 http://www.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0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