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使用一个采集卡来采集200多点的热电偶数据?

楼主(2005-05-11):
我想用一个数据采集卡来采集现场的200多点的热电偶的数据,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场现在的是用研华的PCL-812PG来采集的,后面的的端子版是调理版,但怎么采集的280点数据我不太清楚,我想不出来,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这边有解决方法,我已经发邮件给你,电话详谈!

网友B:
建议: 热电偶变送器->模拟量采集模块->(485 MODBUS网络)->工控机 有兴趣致电010-68703353 夏先生 QQ:10815405

网友C:
研华的PCL-812PG可以接PCLD-789D调理板,789D可以对信号调理放大,并且最多可以级联十块,即160路热点偶信号。但是在没有温度补偿的情况下,如果有温度补偿的话,只能联5块789D.160路信号是通过4位开关量输出去控制的。只是分时采集。 这种方式的数据采集在工业现场应用不太合适,它容易受到干扰.在实验室里用比较合适.如果是现场的话,建议用ADAM-8018(485方式),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只是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