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的两个地方测量读数相差很大问题

楼主(2005-05-11):
我用孔板测量气体,流量测量很不精确,同一个管道两个地方测量,读数相差很大。求助,原因?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0516-3845092 贾文

网友B:
说具体点?

楼主:
测量煤气,管径DN250,流量0~1000m3/h,设两个孔板,前用于与外单位计费使用,后用于厂内成本控制,两块孔板参数相同,差压上限1000pa,前后读数相差20%。求高手指点。

网友B:
1.管道安装直管够否.2.引压管有否堵塞不通畅现象.3.二次积算仪表是否有问题,补偿有否问题.4.采用的二次仪表是否性能一致(可能带来测量误差,比如说性能差的表可能另飘大,小信号误差等).5.还要注意一点,如有平衡伐,应检查一下有否内漏. 建议你分段检查,先查一下两测量点在同一时的压差是否基本一致,确认是测量问题还是积算问题.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很专业!! 哈哈 不会是大连的吧 计量用孔板? 我认为不可靠 两个孔板不可以离太近 绝对的!!!

网友B:
我是重庆的.很高兴能和大家讨论1

楼主:
我用plc作计算,智能差压变送器,孔板同一家制造,管道和测量部分没有差出有什么问题,孔板满足前10D后5D的直管段。

网友C:
同一个管道两个地方测量,是否 读数相差很大?可在两地同时用2个U型管直接测量差压(连接于导压管一次阀),即可确认。正常结果是后方小于前方,幅度决定于煤气含水量及温度。

楼主:
to凤凰: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前后方两块孔板流量差有多大?请指点,空板差压和煤气含水量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C:
水气化后,体积膨胀几百倍.

网友D:
凤凰说得很有道理,另外如果管道太长,工作压力的变化较大时,就不是同一样的设计参数了,这也会加大了误差.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水在什么时候气化?煤气中有大量的液态水吗?

楼主(2005-11-27):
to xiaoyang,我也是重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