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FC 功能块怎么加密?

楼主(2005-05-11):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多谢

网友A(2007-08-09):
加什么密呀,编出来就是给人看的,我的所有程序就从来都是开放给用户的。

网友B:
把相应的FC先生成一个SOURCE FILE,打开此FILE后,在VERSION下面加入KNOW_HOW_PROTEC,编译存盘,然后再删除此SOURCE FILE 即可

网友C:
我认为最好不要加锁,一般只要用户不赖皮,我们都直接将所有源程序给用户而不是加锁。因为这样才方便用户维护。
加锁的多半是心虚,因为可能他编的程序其实非常简单或没水准而又怕用户知道。

网友D:
加锁固然不好,不过楼上老兄的一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一套程序,只要能够完成要求的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E:
有什么用吗?

网友F:
既然有这个功能,我想它就是有用的。我们学习是要全面的,可能现实工程用到的不多,但我想我们掌握了总没什么坏处,多知道点总归好的。希望知道的多指点,不知道的多问问,顶几下。

网友G:
加锁肯定有用,有点用户水平不行还想改程序,出毛病了就叫你解决。

网友H:
根本不用加密
如果别人能看懂你的程序,说明他的水平就
能编出程序。
单位里的项目多,PLC程序我很少看,
回为很难看懂,别人也拷走过,可没
见谁能理解这些程序,
只要知道工艺原理,我就能编出程序

网友I:
可以加密,但是容易丢失加密资料,
然后你就打不开程序了。
建议使用外部软件加密

网友J(2009-04-17):
引用 网友D:
加锁固然不好,不过楼上老兄的一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一套程序,只要能够完成要求的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K:
都说了要加密 但是怎么解锁啊?

网友L:
为什么,要加锁呢?自已会编,别人也会啊.不会的人看了也是白看,会的又不去看.本人认为没这个必要.

网友L:
你能加锁,别人就能解锁.

网友M:
没有用的,再怎么加密都能解开!

网友M:
看别人的程序很累!还不如自己重写,实在是怕有人修改你的程序造成隐患的话,就硬件加密得了,不过前提是你的程序很完善不需要再修改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把相应的FC先生成一个SOURCE FILE,打开此FILE后,在VERSION下面加入KNOW_HOW_PROTEC,编译存盘,然后再删除此SOURCE FILE 即可

正解

网友O:
打开编写好的FB块或者FC块,选择菜单栏“选项”-“自定义”,在“自定义”对话框中保存块的下面将“自动生成源文件”选项打钩,然后单击“确定”。这时关掉程序编辑器,回到SIMATIC Manager 界面,选中左侧项目中的“源文件”,在右侧就会出现相应的源文件,扩展名为*.AWL。双击打开会看到这是个刚编完的程序,只不过是转化成了STL格式。在“VERSION”下面写入下面命令:know_how_protect编译通过就可以了。如果永远不想让别人了解你的程序,就将这个源程序删除就OK了!但自己要保留一份啊。估计西门子内部的功能块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P:
我感觉没有必要加密!没次帮用户修改程序后都会归档备份,再次修改时总是发现程序和AS站不一致,我总是导出备份从新下载!哈哈,随便他动!

网友Q:
能看明白下面这段程序吗?如果能的话,你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加密程序了,再难的程序加密后也没有用。改造老外设备时,我上载上来的,上位机是触摸屏,没有源程序,只能全靠上载上来的没有任何注释的下位机来分析工作控制流程。上载上来时,该功能块就是加密的。我解开后分析完了。

FUNCTION FC 169 : VOID
TITLE =
AUTHOR :
FAMILY :
NAME :
VERSION : 1.0

VAR_INPUT
IN0 : BOOL ;
END_VAR
VAR_IN_OUT
OUT_ST16 : BOOL ;
Struct_Len16 : STRUCT
Struct_1 : BOOL ;
Struct_2 : BOOL ;
Struct_3 : BOOL ;
Struct_4 : BOOL ;
Struct_5 : BOOL ;
Struct_6 : BOOL ;
Struct_7 : BOOL ;
Struct_8 : BOOL ;
Struct_9 : BOOL ;
Struct_10 : BOOL ;
Struct_11 : BOOL ;
Struct_12 : BOOL ;
Struct_13 : BOOL ;
Struct_14 : BOOL ;
Struct_15 : BOOL ;
Struct_16 : BOOL ;
END_STRUCT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 #Struct_Len16.Struct_15;

SET ;
R #Struct_Len16.Struct_3;
R #Struct_Len16.Struct_4;

ON #Struct_Len16.Struct_2;
O #Struct_Len16.Struct_16;
O #Struct_Len16.Struct_10;
JC M001;

R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4;

JU M002;

M001: NOP 0;
O #Struct_Len16.Struct_2;
O #Struct_Len16.Struct_15;
O #Struct_Len16.Struct_9;
JC M003;

S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6;
S #Struct_Len16.Struct_3;
JU M002;

M003: NOP 0;

AN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2;

ON #Struct_Len16.Struct_10;
O #Struct_Len16.Struct_16;
R #Struct_Len16.Struct_12;

A #Struct_Len16.Struct_10;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AN #Struct_Len16.Struct_12;
R #Struct_Len16.Struct_2;

A #Struct_Len16.Struct_12;
A #Struct_Len16.Struct_2;
= #Struct_Len16.Struct_14;

A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1;

ON #Struct_Len16.Struct_9;
O #Struct_Len16.Struct_15;
R #Struct_Len16.Struct_11;

A #Struct_Len16.Struct_11;
AN #Struct_Len16.Struct_2;
= #Struct_Len16.Struct_13;

A #IN0;
A #Struct_Len16.Struct_16;
AN #Struct_Len16.Struct_10;
R #Struct_Len16.Struct_2;

A #Struct_Len16.Struct_14;
S #Struct_Len16.Struct_16;

A #IN0;
AN #Struct_Len16.Struct_10;
O #Struct_Len16.Struct_13;
R #Struct_Len16.Struct_16;

M002: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 #Struct_Len16.Struct_15;

A #Struct_Len16.Struct_16;
= #OUT_ST16;
END_FUNCTION

网友R:
你把他转化成梯形图比较好看懂呀

小鱼儿???

网友:
都是高手哦,都是高手哦

网友S(2009-12-22):
能不能把你分析的结果告诉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用加密
如果别人能看懂你的程序,说明他的水平就
能编出程序。
单位里的项目多,PLC程序我很少看,
回为很难看懂,别人也拷走过,可没
见谁能理解这些程序,
只要知道工艺原理,我就能编出程序

网友U:
我觉得,加密好点,,,

  理由,要达到同样的机器动作,但程序员不同,程序也有不同的,可能在一般的逻辑控制不是很明显,

网友V(2010-09-19):
回复22楼

你那个程序是没有源文件了 你能看懂?  这都是直接调用地址的(属于汇编形式)要是能照到模块的地址 完全可以看懂 有什么复杂之处?

网友V:
补充一下~

加密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同时也是为了利益

加密有利有弊~

利在于保护自己的只是产权和经济利益

弊在于如果人家买去设备 一个小的地方需要修改都不行~

以下是个人看法~

大型的PLC加密可以分为部分加密  ,只把需要加密的地方那个去加密(工艺过程)外部的逻辑动作不建议加密,既然用到大型的PLC那设备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个控制过程,谁也不敢保证任何的大型设备程序一点不改动(用个几年设备磨损了一些地方就需要修整了,当然是在电气能修整的前提下。)如果改动我们设备的制造厂家要去人吗?费用就大了吧

小的PLC建议加密   小型的PLC都是用在单一的设备上面(除非在非常的情况下需要该程序外一般不需要改程序 )单一的设备上面存在有工艺和过程(现在的中国人仿造技术太厉害了,不用解释!都能理解),被别人拿到就能做出设备来(最初写程序的人可能经历的几百台设备的试验个改造才能调整出来,人家心酸呢~)

网友W:
对:连杰 关于

回复22楼

你那个程序是没有源文件了 你能看懂?  这都是直接调用地址的(属于汇编形式)要是能照到模块的地址 完全可以看懂 有什么复杂之处?

不是这样的,FC169块是自己编的的变量声明没有任何地址.这个程序很简单全部是开关量,输入端口INO,输出ST16.能看懂说明西门子S7-300,400才入门.

 这才是西门子S7-300和400的入迷处.你自己的算法完全可以打成FC和FB块.转换成STL语言.能看懂的也不需要去解你的密,费事.看不懂的永远看不懂.西门子内部的SFC块是完全加密的永远没有人知道.你的工艺过程完全可以打成块.公共块是可以任意当作子程序调用的,你的变量声明只要不公布,别人看起来是费事.如以下.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 #Struct_Len16.Struct_15;

SET ;
R #Struct_Len16.Struct_3;
R #Struct_Len16.Struct_4;

ON #Struct_Len16.Struct_2;
O #Struct_Len16.Struct_16;
O #Struct_Len16.Struct_10;
JC M001;

R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4;

JU M002;

M001: NOP 0;
O #Struct_Len16.Struct_2;
O #Struct_Len16.Struct_15;
O #Struct_Len16.Struct_9;
JC M003;

S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6;
S #Struct_Len16.Struct_3;
JU M002;

M003: NOP 0;

AN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2;

ON #Struct_Len16.Struct_10;
O #Struct_Len16.Struct_16;
R #Struct_Len16.Struct_12;

A #Struct_Len16.Struct_10;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AN #Struct_Len16.Struct_12;
R #Struct_Len16.Struct_2;

A #Struct_Len16.Struct_12;
A #Struct_Len16.Struct_2;
= #Struct_Len16.Struct_14;

A #Struct_Len16.Struct_2;
S #Struct_Len16.Struct_11;

ON #Struct_Len16.Struct_9;
O #Struct_Len16.Struct_15;
R #Struct_Len16.Struct_11;

A #Struct_Len16.Struct_11;
AN #Struct_Len16.Struct_2;
= #Struct_Len16.Struct_13;

A #IN0;
A #Struct_Len16.Struct_16;
AN #Struct_Len16.Struct_10;
R #Struct_Len16.Struct_2;

A #Struct_Len16.Struct_14;
S #Struct_Len16.Struct_16;

A #IN0;
AN #Struct_Len16.Struct_10;
O #Struct_Len16.Struct_13;
R #Struct_Len16.Struct_16;

M002: AN #Struct_Len16.Struct_16;
= #Struct_Len16.Struct_15;

A #Struct_Len16.Struct_16;
= #OUT_ST16;
END_FUNCTION

内容的回复: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把相应的FC先生成一个SOURCE FILE,打开此FILE后,在VERSION下面加入KNOW_HOW_PROTEC,编译存盘,然后再删除此SOURCE FILE 即可



正解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9-04-18 14:18:00 20楼 fangzhongyuan fangzhongyuan
积分:6103
帖子:33
注册:06-11-28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打开编写好的FB块或者FC块,选择菜单栏“选项”-“自定义”,在“自定义”对话框中保存块的下面将“自动生成源文件”选项打钩,然后单击“确定”。这时关掉程序编辑器,回到SIMATIC Manager 界面,选中左侧项目中的“源文件”,在右侧就会出现相应的源文件,扩展名为*.AWL。双击打开会看到这是个刚编完的程序,只不过是转化成了STL格式。在“VERSION”下面写入下面命令:know_how_protect编译通过就可以了。如果永远不想让别人了解你的程序,就将这个源程序删除就OK了!但自己要保留一份啊。估计西门子内部的功能块都是这么做的

----------------------------

  正解.

网友I:
有病吧!

还要加密。。。。。。。。

网友X:
干吗要加密啊?????????

网友Y:
加密有加密的好处的//////

网友Z:
特同意26楼连杰的说法。

但本人基本上是只要是自己编的,全加密,为什么不加呢?想怎么加就怎么加,人家加密就“有病了”?在这行大家都是高智商的人,会有病吗?人家要加密肯定有人家的需要。本人从各地现场PLC上传过程序,有不设密码的有,但不多

都是真正需要了,没有source文件,FC FB加密照样可以破jie呀

如下原版从某某抄摘至此:

100: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加密保护?
您能够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和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如何实现程序块保护:
1. 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2. 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 ;Generate source 生成);

3. 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4. 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5.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6. 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01: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jie密?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意: 如果没有 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网友AA(2011-08-17):
就中国人喜欢加密!!!!!!!!!!!!!!!!!!!!!!!!!!!!!!!!

网友AB:
德国人的设备也很喜欢加密啊

网友AC(2011-11-05):
有哪位教个解锁的方法

网友AD:
加密了人家想改动一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