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计数卡PCI-8133的寄存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5-11):
我在用PCI-8133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对PCI-8122的寄存器我有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解释一下,先谢了 一个16位的寄存器,用PCI-8133自带的函数读这个寄存器的值,读出来的数据类型是无符号整形,比如读出来的是159(十进制),换算成二进制是1001 1111,这么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6位二进制是这样的: 0000 0000 1001 1111? 还有:一个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W_8133_ModeSelect( U16 cardNo, U16 Mode),在计数卡自带的例子里是这么使用这个函数的W_8133_ModeSelect(0, 0x42);这里的0x42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谢谢

网友A:
是 16进制 这两个问题,实在是与工控关系不大,建议复习PC基础知识

楼主:
谢谢刘岩利大哥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十六进制数前为什么要加0x?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和工控不太相关,但实在是走投无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问,见谅 谢谢

网友A:
十六进制数前为什么要加0x?这个题目太难了,你去问ANS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