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手:关于1500rpm并励直流电动机的参数

楼主(2005-05-11):
小生最近在设计一套转速控系统,想先仿真看看,但是,电机的参数不是很清楚,由于没有工具,不能具体测出电机参数,而后又跑遍各大书店,都没有查到该电机的参数,苦恼啊``` 想请教各位高手,能否告诉我一下,一台 并励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7.5KW,额定电流41A,额定转速1500rpm,那么它的电枢回路电阻R,电枢回路电感L,电动势常量Ce,飞轮惯量GD^2 估计是多少呢? 小生在这里感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机名牌上有

楼主:
感谢留言相助!! 但是,机子名牌上只有 标准编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励磁方式,重量,型号,出品编号,出品日期 其他的参数都没有了,我想可能要用试验的方法来测量才行

网友B:
电枢回路电阻R,电枢回路电感L 可以用仪器来测出, 电动势常量Ce可以间接算出: Ce=(Un-In*R)/Nn Un--额定电压 In--额定电流 R--电枢电阻 Nn--额定转速

楼主:
谢谢大家的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