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电磁阀的区分

楼主(2005-05-12):
我想问一下,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电磁阀的区分。 还有二位三通中的三通和二位五通中的五通有什么不同。 请那位懂的仁兄帮我一下。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你要的资料

网友A:
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电磁阀的区分:在接口方面和执行方面区分一般有一个线圈的为二位三通;二个线圈的为二位五通. <通>----接口

网友B:
二位是有两个状态,有几个状态叫几位。 一个线圈的叫单电,两个线圈的叫双电(有线圈动作弹簧复位的) 电磁阀上有几个气孔就是几通

网友C:
楼上的这位说的很对。

楼主:
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在连接上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

网友D:
我来简单谈一下吧。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楼主:
to 老菜鸟: 非常谢谢你!使我受益非凡!!!!!!!!

网友E:
感谢老菜鸟 了解了好多,谢谢!

网友F:
有问题可以上广方气动(www.airdrive.cn)论坛上发布求助贴,有专家为你解答,谢谢!

楼主:
to tong: 谢谢!那个论坛不错

网友F:
TO:sz_xxg 谢谢您的支持,有空可以多来论坛沟通讨论

网友G:
我这样认为,两位三通电磁阀用来控制单作用的气缸(有弹簧复位的)两位五通电磁阀用来控制双作用的活塞气缸(就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进气控制气缸向两方向运动)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很通俗易懂!补充一点,两位三通电磁阀也可以控制双作用的气缸(气缸垂直安装时,伸出时靠气压,缩回时靠重物压下来回复)

网友H:
老菜鸟and lian 多谢哦!讲的通俗易懂。长见识哦!希望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长见识的!

网友I(2005-08-18):
谢谢,老菜鸟,希望这样的老师多出帖子,同样谢谢交流的朋友!

网友J:
老菜鸟说的基本上是对的,但需要补充啊,比如电磁阀可以高频动作。这方面要数Festo做的最好。

网友K(2005-10-08):
请问有人知道欧根赛驰(EUGEN SEITZ)公司吗?   他们的电磁阀怎么样?

网友L(2006-01-18):
老菜鸟说的很详细

网友M(2006-03-12):
好东西。谢谢老菜.哪里还有老菜的经典回复呀。

网友N:
台湾亚德客的联系方式网站是多少?请好新人赐教

网友O:
现在气动控制应用较多的都是两位五通阀,而两位三通阀在液压控制上应用较多

网友N:
一般来说:两位三通的只能用于单作用执行机构,两位五通的又可以用于单作用(加工两个丝堵把一个出气和排气给堵住就OK了)也可以用于双作用,

网友P:
谢谢老菜鸟,说得很详细

网友Q(2006-05-09):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5-5-16 12:55:00 发表的内容:
  我来简单谈一下吧。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
--------------------------------------------------------------------------------------------
二位五通电磁阀我只让它控制水的通断,而且只需要一个出水口,在接线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出,我就把正端接了PLC输出口,负端接的是COM端,但是虽然能听到电磁阀“叭叭”声,但是A口总是通的,B口总是断的,好象不受控制似的。

网友R:
建议大家看看液压及气动图形符号 我有本GB 786-76标准,不过是纸质的,不少电磁阀有图形说明的,能看懂的。

网友S:
一般在电磁阀外壳上会有图示的

网友T:
二位五通单控阀,气动控制时如果管路混乱会造成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U(2006-08-20):
各位前辈老师,你们好!彼人刚申请如户,感觉和大家相识恨晚.以后有什么不懂,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哈!

网友V:
我也来问一句,我们的是亚德客两位五通的,常闭型,现在问题是每次通电8小时,可线圈温度很高,经常误动作,可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