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5-05-12):
想请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请不要见笑,用PLC+变频器+旋编进行位置控制。PLC和变频器该怎么连接呢?用RS232?还是直接拿PLC的模拟输出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上就行了呢?

网友A:
通常的PLC是有脉冲发送口的,这个口是可编程的。把这个口的输出脉冲发给变频器速度卡的接收端,作为指令。

楼主:
我也想问一下,我看西门子变频器上的RS485协议接线端才2个,是不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并没有类似RS232那样的9针头?

网友A:
在线教程里有专门讲485、232的书。可以参考。 线弄成什么样子,或者搞成9针头,都是形式。因为在计算机上通常都有232口,所以此类9针口好像成了232通讯的标准口。其实不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接线,232也不见得用9针口,一发一收一地,三根线就OK了。485的话一收一发,两根线就行了。当然如果你想搞复杂了,还可以接很多线,找个文章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