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4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5-12):
我这里有一台ABB ACS 400 变频器,输入电源正常,启动信号有,给定信号有,但变频器无输出电压,马达不转,也看不到什么故障指示。由于没有操作面板,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求教各位支招!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信号是不是已经送到了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也就是说检查一下外部接线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检查过了,是直接在变频器接线端测的,有启动信号。

网友B:
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好了没有?

网友C:
看输入电压有没有异常,看看你是否有外部给定信号,可能是外部给定信号没有

网友D:
400和100系列是ABB的败笔

楼主:
变频器使用过一段时间了,一次停电后就出现此故障,所以参数设置应该不是问题。我检查过,输入电源正常,给定和启动信号都有,就是无输出。也看不到什么故障指示。没有操作面板,所以没办法诊断。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E:
你的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远程控制还是面板控制的? 问题就在于你没有设置好参数。 “由于没有操作面板,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求教各位支招!” 也许就是因为你没有操作面板,

网友F(2005-07-29):
应该是DI给定信号没有激活.

网友G:
功率多大的,是时间买的?

网友H:
买个面板吧,是否参数在断电后出现了变化,先排除一下吧。

网友I(2005-09-29):
没有面板你怎么设置的参数? AI1,DI1你设置了吗?

网友J:
对电机识别初次时

网友K: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好了没有?

网友L:
最好找个面板

网友M:
突然停电容易使数据改变,还是找个面板试试。变频器没有面板连出个故障都没有办法查

网友N(2005-12-29):
检查宏设定和接线是否相符,我怀疑是不是变频使运行状态没接通

网友O:
既然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参数应该没问题,至于有的老兄说停电容易使数据改变,我不同意,我们用了好几年的400,从没出现过因停电造成参数改变的情况,没有面板,通过里面的两个led指示灯也差不多能看出有没有故障,大体知道是什么故障,或者打开外壳,大体量一下,就可以知道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P:
IGBT模块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