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是否能登录PLC中的字符串

楼主(2005-05-12):
我使用松下PLC与三维力控通讯,PLC贮存字符串是通过ASCII码来存贮,计算机可以读取PLC中的ASCII码,后转换成字符显示.现请问报表中能否显示出字符串?如果报表能登录间接变量也可以实现,不知报表能否登录间接变量?

小魏!

网友:
当然可以显示字符串。在报表的工具栏里选择字符(默认为数字)即可;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报表,是万能报表?还是历史报表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