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接近开关

楼主(2005-05-12):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的振荡型接近开关是金属体接近能产生磁场的检测部位时,磁场发生变化,通过增幅器增幅,使触点动作。 磁铁型的是永磁磁铁接近导线开关,使触点动作 当然,检测非金属的也有,电容型的

网友B: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C:
什么意思?什么是接近开关?yusun能不能在说的清楚些!菜鸟先谢了!

网友D:
sun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有金属体靠近接近开关的检测范围,接近开关就闭合,通电.为什么通电,你再仔细读读.

网友A:
很多东西你只要用过以后就知道啦!

网友E:
接近了就动作,可能开也可能关,字面上不都说明白了?西西,可得是导磁材料的东西才行哦. 一种非接触式的限位开关或行程开关啦,其它的还有类似光电开关啦,磁性开关啦,等等,都是非接触式的检测物体位移量的电器元件.

网友F:
一种限位开关!工业上经常使用的!

网友G:
接近开关,顾名思义,是指当有物体接近时开关就能动作。接近开关有多种型号,规格,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必须有金属物体靠近,开关才可以动作。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是任何物体靠近,开关都可以动作。还有磁性开关及光电开关等。

网友C:
哦!就是,利用物体通过时改变开关的某项参数的变化,来触发开关动作?那就是说,可能有好多原理的?

网友H:
起的作用就是:接近了就动作 品种繁多,原理不同,应该就事论事的讨论,否则就失去了重点了

网友C:
原来就是接近了就开关!

网友I:
金属对磁场有感应作用,换句话说磁场因金属对其的感应而变化, “接近开关”就是基于这种变化应用而来的。

网友J:
接近开关有电磁性的,电感性的,电容性的,光电性的,各形式使用场合不一.意思基本一样,都是有物体接近或遮挡住后,开关动作,给一个开或闭的信号

网友K:
接近开关主要是当物体靠近一个检测点时就动作。当然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和非金属物体这两种。 他的应用场合主要是自动化流水线,吊车等。

网友L:
支持hplmh的说法!! 正确!! 好理解!!

网友C:
光电的可能会没有那么多的干扰。

网友M:
一种感应器,用于感应金属物质的,只在近距离时才有效,所以才叫接近开关,自动化设备用得比较多。

网友C:
是不是用光敏的多?

网友N(2005-06-16):
接近开关还分常开常闭两种,均广泛应用于工控,现在的价格也较之以前便宜了很多

网友O:
他的使用寿命比较长,不接触

网友P:
大体上可分交流和直流,常用的有交流220V(两线式)直流3线4线(6-36V通用)分NPN和PNP两类

网友Q:
注意:只对金属起作用的!

网友C(2005-07-22):
什么意思?只是对金属起作用?指的是什么?

网友R:
接近开关的作用跟限位开关一样,它分为电感型.电容型.还有电磁型,电感型在有效感应范围内碰到金属物体就会动作,电容型是碰到任何物体都能动作,它必须接上继电器才能通电使用,不能直接接额定电压,它有交直流之分,检测距离和直径都是变化的

网友S:
那办公大楼门口的门,但进去的时候,不用推,当达到一定距离的时候,门就自动打开了。

网友K:
接近开关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电容式接近开关,它主要是检测绝缘体和导体材料。 二、电感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 三、还有就是磁感应式接近开关,它主要是对气缸活塞位置进行不接触的检测。 接近开关内部都有永久磁铁,当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时内部产生震荡频率发出信号!

网友T:
hai HAI YO还有静电容型 有NPN和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