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V指令

楼主(2005-05-12):
请问一下"MOV K1Y0 D0"什么意思? 我执行了一下 LD M8000 OUT Y0 OUT Y1 MOV K1Y0 D0后 D0中的值为3???不太清楚!

网友A:
当然是3了,

楼主:
刚才一下子弄错了,是3

网友B:
在FX中,由位元件组成字元件时,位元件被划分为4位一组,K1即表示4位,K2则是8位……,K8为32位。 K1Y0即是由Y3Y2Y1Y0组成一个4位的二进制数据,当Y0=1、Y1=1时,即为0011,也就是十进制的3。 注意,FX中的数据采用16位(或32位)有符号二进制数表示,其最高位是符号位。上述程序执行后,其高位被补0,所以结果是+3。

网友B:
哦,楼主早已经清楚了,恕我先前未领会到。 因为我恰好只知道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