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我们公司原来采用带有电子凸轮功能的控制器实现多轴同步,现在改用不带电子凸轮的控制器,那么采用什么方案才能实现和原来一样的同步效果呢?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我有一款英国TRIO控制器,可以实现24轴同步,不知你要几轴同步;当然它也有电子凸轮功能,你可以不用;可以带512个I/O点和液晶屏、触摸屏;有独立运行式,也有PCI总线式;可外接PROFIBUS,以太网、CAN总线;有SERCOS伺服接口。欢迎浏览Http://bjyes.gkong.com,或者电话:010-62136756。

网友B:
电子齿轮功能 , 可以任意设定变速比

网友C:
Use Rockwell's M08SE or M16SE Modul To Control 8 Axis or 16 Axis By ControlLogix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