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数据采集控制设备的选型

楼主(2005-05-12):
各位好!我最近需要采集控制一些数据: 采集输入:Pt100(三线制)26个,1-5V电压8个; 控制输出:8路1-5V电压,8路继电器 我想采用485,配置如下:(研华4000系列产品) ADAM4015(6路Pt100输入)5个 ADAM4019(8路模拟量输入)1个 ADAM4024(4路模拟量输出) 2个 ADAM4068(8路继电器输出)1个 ADAM4520(RS485/RS232转换模块)1个 工控机1台,双绞线若干,24V电源1个 请问各位:我这样的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上述配置造价过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替代(尤其是ADAM4015太贵),还有我希望能用Delphi进行采集控制,有没有现成的案例供参考。 请各位老师不吝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推荐西姆宏S系列I/O模块,RS485,MODBUS-RTU协议,220VAC供电 S1108 (8路混接信号输入) 1个 解决8路电压输入 S1116 (16路混接信号输入) 2个 解决32路热阻输入 S1504 (4路4-20mA出,8路继电器输出) 2个 S9101 RS232/485转换器 1个 详情请上网查看,多谢 www.xmson.com.cn 010-62250442/62241752 转 20 李跃文

网友B:
用我们的产品,支持精品国货,同样的配置为: STC105 8台 (每台含4路PT100隔离输入,3路AI,8路DO(继电器输出),6路DI,两路485或1路485,1路232,MODBUS RTU协议) STC112 2台 (每台含8路AI,2路AO,4路DO(继电器输出),,8路DI,两路485或1路485,1路232,MODBUS RTU协议) 010-68703353 www.econtrolnet.com QQ:10815405 夏先生 赠送DEPHI原代码

网友B:
配置有些出入,更正为: STC105 7台 (每台含4路PT100隔离输入,3路AI,8路DO(继电器输出),6路DI,两路485或1路485,1路232,MODBUS RTU协议) STC112 4台 (每台含8路AI,2路AO,4路DO(继电器输出),,8路DI,两路485或1路485,1路232,MODBUS RTU协议) 010-68703353 www.econtrolnet.com QQ:10815405 夏先生 赠送DEPHI原代码

网友C:
研华的数据采集卡蛮好的!不过建议工控机最好用98或NT的系统!数据采集了比较稳定

网友D:
holdon,您好 模块方面 泓格 才是老大啊。给你个链接看一下,其他品牌哪有规格这么齐全的产品线?!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网友E:
我前几天正好也配了一个这样功能的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感觉还可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sunrui524@126.com

网友E:
我发到你的油箱了

网友F:
建议采集控制方面使用成熟的国内组态软件,省时省力,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