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请进
急急急!!!!

楼主(2005-05-12):
安川变频器现在市场上有G5,L7,等系列,有人知道在G5系列变频器开发出来之前他们是什么系列呢?G3吗?我知道G5也有矢量控制,那他的哪个系列只有V/F控制而没有矢量控制呢?谢谢

网友A:
V/F控制和适量控制在安川大部分型号里都是可选参数

网友B:
安川MINI系列。好象只有V/F

网友C:
G5之前是G3

网友D:
我也用过,不过好象老是出问题!

急急急!!!!

网友:
那安川P5系列的机器,好象只有V/F控制的,其性能怎么样?有谁用过?维修过?容易出什么样的问题?谢谢!!1

网友B:
P5的机器是风机水泵型。由于用途简单。没什么性能可比,最垃圾的变频也能出色的完成。我修过一台P5 45KW的,主板VCI端子坏,是水滴造成。所以任何一种变频尤为注意的首当是环境问题。

急急急!!!!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复,小弟再问一下:安川的变频器向来以力矩出色为名,请问这种变频器(P5系列)能用在数控机床上面吗?

网友E:
请问有人调试出Yaskawa G7的vector control open loop 2 吗?我按正常的旋转自学习之后,跑open loop2,出现DEV(速度偏差太大),接着出现OL2,实际此时我只是空载 1Hz的命令;而跑open loop 1 或者带PG 的矢量控制都没有问题。请高人指点如何调试?

网友F:
616pc5只有v/f曲线.

网友G:
TO:寒凌 安川P5系列的变频器这儿有不少,小的18.5KW,大的75KW,都是用在风机水泵的控制,运行快五年了,好象还行,打雷坏过一台22KW的驱动电路的PC925 和PC923坏,用这种变频器有一点要注意,模块上的冷却小风扇(90mA电流)易坏(三线带检测的),环境好的还行,否则一年左右就要换.我这边两年半全换了.平时的维护最重要,特别是清洁.

网友H:
求教:安川F7变频器用于数控车床,停止方式为减速停止,起动和运行都正常,但是在停车时出现UV2报警,把减速时间加长也不行!检测电路电压也正常,在370~380V之间。

网友I(2006-03-19):
哪们高人有CIMR-5A4015的操作手册,给我一份,不胜感激!nixihuanburu@sina.com

网友J:
安川G3,P5,G5,J7,V7,F7,G7都有V/F控制
P5用在风机水泵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