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帮帮忙:固态继电器为何会这样

楼主(2005-05-12):
各位高手:在调试一台设备时发现这台设备上的所有固态继电器在没有加控制电压的情况下,有电压输出,不论有无接负载都这样。拆到别的设备上却不会,电源电压AC220V。后来证实是感应电。百思不得其解。关断的情况下不知为何会这样?

网友A:
这很正常啊!!因为一般的固态上都有加突波吸收器,所以在负载很小的情况下就会半导通了!! 所以你的加大负载或换个没有加突波的固态!! 穆勒电气 0512-57777443

楼主:
可我用数字表测量是和输入电压大小一样啊

网友B:
那能不能驱动负载呢?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由可控硅组成,关断情况下本身有漏电流,你加灯泡作为负载量两端电压试一下。

楼主:
不能驱动负载

楼主:
只能测到有电压,在别的设备上的固态继电器上却测不到,所以感到疑惑。拆到别的设备上也测不到。灯泡也不亮

网友D:
应该不会吧一台设备行 一台设备不行!!???

楼主:
所有设备都是好的,只是偶然发现的这种情况也只有一台设备这样。把这些固态继电器拆到别的设备上却正常,新的装到这台设备上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E:
我公司是西门子,三菱,富士,施耐德,台达,欧姆龙等产品的代理商如有需以上产品的请于我联系 联系人:李强 QQ:346896491 电话:027-50248520 传真:027-50248540 单位: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漏电流引起,电压是假电压,接上负载就差不多为零,不能驱动负载。

网友G:
的确长见识。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电压但只能提供微小的电流,因此不能驱动负载。但为什么在这台设备上有此现象,而到其它设备上就没有了呢?

网友H:
表的屏蔽有问题? 随便说说

楼主:
就是只在一台设备上出现,而设备检查却正常,所以想不通,想向大家求教

网友I:
是呀!我现在用的可控硅也是有好大的漏电压!但是不会和输入一样呀!还不能带负载!那个假电压的原因是百思不解! 钳子,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期待水落石出!

楼主:
不知道,想不通

网友J:
可能这个固态的外部负载比较小,其内阻比较大,因此感应电压就比较高,而你用数字表来量非正弦电压其精确度很低。

网友K:
电压是感应电压,接上负载就差不多为零,不能驱动负载。

网友I:
怎么感应的?不明呀!怎么什么都有,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哎,凶手还逍遥法外,夜不能眠呀

楼主:
负载是6KW的加热块。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一个

网友L:
你用数字表测的吧,用指针表测有什么效果呢? 你的这台设备是不是有高频振荡电路,感应而触发了固态继电器? 屏蔽一下试试!(我智商低,错了不要见怪!!)嘿嘿……

网友M:
固态继电器的关断是有限的,我也有同感。在加热设备中使用固态继电器始终有漏电值存在约0.1A_0.03A但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N:
可能是控制加热块的电缆线漏电或绝缘低。

楼主:
在输出电线没接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I:
什么继电器呀!又不是可控硅,怎么有漏电流?

网友C:
周公: 编辑 2005-5-13 10:09:00 固态继电器由可控硅组成,关断情况下本身有漏电流,你加灯泡作为负载量两端电压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O:
固态纪电器不是物理上的切断会有漏电的

网友I:
原来固态继电器时可控硅组成,那就可定有漏电流了,不是物理性关断。

网友P:
SSR使用注意事项 1.SSR电流容量与环境温度有关,要留有裕量。 2.额定工作电流较大的SSR应安装在散热板上。 3.当SSR接通或断开感性负载时,为了防止电感两端产生的过电压损坏输出器件,在输出端必须加压敏电阻,其额定电压的选择可以取电源电压有效值得1.9倍。 4.因为SSR内部电子元件均具有一定的漏电流,其数值通常在5-10mA之间,因此,在使用时,尤其在开断小功率电机和变压器时,容易产生爬行和误动作。 5.SSR使用时,切忌负载两端短路,以免损坏器件。

网友Q:
注意SSR的导通/关断电压,想办法消耗掉剩余电流就可以了,因为SSR的导通电压并不是正好220V的,比它要小很多的

网友R(2005-08-02):
to langmeng:你的第四点要 如果防止呢?

网友S(2005-12-23):
是否你的这台设备接地不好???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钳子在 2005-5-26 20:35:00 发表的内容:
在输出电线没接的情况下测的
--------------------------------------------------------------------------------------------
其内阻无限大,因此感应电压就比较高.

网友T(2006-04-27):
建议更换固态继电器,向你推荐一款: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
经EC,UL,FI权威认证。举世闻名的BROMMA集装箱吊具控制系统、
科尼起重机控制系统、美卓造纸设备电控系统、上海振华港机
电气控制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欢迎大家试用我们的产品。
联系电话:025-86893594 QQ:27576804 联系人:tyler
email:luch_2000@163.com 公司主页:
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详细技术参数:http://www.rebeck-delcon.cn/delcontechnica.htm
抵抗感性负载系列产品: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o/cailiao/slocra.htm
抑制电容性泄漏系列产品: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i/slicr/sldi.htm

网友U:
外部负载太小,甚至开路.固态继电器是可控硅组成的.

网友V:
这很正常啊

网友W(2007-05-04):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