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的最大传输距离

楼主(2005-05-12):
请问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与使用的传输介质有关系的嘛?它最大的传输距离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A:
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与使用的通信介质关系不大,使用最多的是双绞线。最大距离能达到10公里!

网友B:
应该说传输距离与使用的通信介质有一定关系!CAN总线并不例外。 通常CAN总线专用电缆应该是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屏蔽双绞线电缆,如需提供中继模块供电,可采用含信号线、电源线的隔离屏蔽的综合电缆;如直埋敷设、有强电干扰,可加铠装型外护套。 ...... 详情请来电: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C(2006-06-12):
CAN总线通讯距离跟通讯波特率关系
波特率/K bps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最大距离/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

在现场使用中,通讯距离与理论值有较大差距。一次应用测试中,10K bps点对点通讯1000m正常,2000m失败。在具体的使用中应该进行测试验证。

网友D:
我使用无屏蔽双绞线1.5mm*2的,5K,3个节点,实测可以传输9700M

网友E(2006-12-28):
致力于基于CAN总线的先进控制系统,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