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卡件问题

楼主(2005-05-12):
现在用浙大中控AI卡(FW351)和现场指示二次表串联构成回路,现场仪表由现场指示二次表供电,卡件选择不配电模式(表为两线制),请问卡件能不能承受24v电压?另外控制ABB变频器变频调节,变频器不能接受24v电压?浙大中控Ao卡都带24v啊? 我不懂电气,请大虾指点啊!

网友A:
可以,直接连即可 等于是三设备串连,卡上的电压不会有24V的, 只有电流回路

楼主:
TO:邵工,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