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的最大传输距离

楼主(2005-05-12):
请问rs485传输的最大距离是多少?在不使用中继器,保证实时性的情况下,最远能传多远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保证实时性是什么意思? RS-485的最大传输距离和所用的设备,采用的线缆和采用的速度有很大关系。如果是普通的无源的 RS-232 to RS-485 转换设备9600bps大概能有200m~400m的传输距离。如果用有源的 RS-232 to RS-485 转换设备(最典型的是泓格I-7520)可以在9600bps的波特率上传输至2.5km。当然还是推荐使用到官方规定认可的1.2km,超过的距离使用中继器解决。

网友B:
阻抗匹配很重要!正确接地更不可少! 虽然EIA标准规定RS485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200m,但如选择优质低衰减RS485专用的总线电缆(18AWG),在波特率9600kbps及以下时,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1900m(实际工程经验数据)!     hdsr178@yahoo.cn

网友C:
请问中继器的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回楼上的,按照RS-485的标准最大传输距离是1.2km,如果需要传输的距离超过这个距离,或者网络上连接有较多的设备,那么就要添加中继器,每增加一个中继器可以增加1.2km的最大传输距离或者多负载256个设备,当然都是理论值。实际使用中还是根据中继产品和线缆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A:
差点忘记: 并不是说只要不断的增加中继器就可以无限制的将信号传输下去。毕竟信号在线缆中传输是有一定延迟,传输距离很长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会很明显,所以中继器并不能无限制提高长距离的通信速率。如果要保持长距离的相对高速的通讯最好还是选用现场总线。

网友B:
窝头说的正确!

网友D:
楼上的楼上,最后一句话不是太明白,最好选用"现场总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E(2010-07-25):
来学习一下,现在有套设备,想用RS485做通讯,但距离超500米,而且环境比较差

网友B:
对:johnleeelectric 关于

来学习一下,现在有套设备,想用RS485做通讯,但距离超500米,而且环境比较差.

内容的回复:
    推荐采用:普通双绞屏蔽电缆STP-120Ω (for RS485&CAN) one pair 18 AWG 或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 (for RS485&CAN) one pair 18 AWG.

网友F(2011-06-22):
波士RS-232/485/422超远程驱动器系列
CAN232G RS-232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5V供电
CAN232 RS-232超远程驱动器 5V供电
CAN485G RS-485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隔离5V供电
CAN422G RS-422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隔离5V供电
YG—CAN CAN高速光隔中继器(0-150Kbps) 隔离5V供电
CAN232B RS-232/CAN协议转换器(支持CAN2.0、0-150Kbps) 5V供电

用CAN485G/CAN232G,可以将485信号传输至5-10km。

详细参数请到http://www.232485.com/chanpin4.ht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网友G(2011-08-03):
我们公司的232-485转换器不加中继器就能传输3000米以上,13075348421

网友G:
我们公司的232-485转换器不加中继器就能传输3000米以上,13075348421    www.lqic.com

网友H:
用我们的无线数传模块,RS485或者RS232能传输5000米以上,而且比有线成本要低得多,13816690692   www.sendbow.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的232-485转换器不加中继器就能传输3000米以上,13075348421

通信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