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计算机的通信

楼主(2005-05-12):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在搞计算机与PLC的通信,PLC是三菱FXIN的,计算机编程是用VB,PLC的数据发送地址是(D123,D124),数据接收地址是(D120,D121),发送数据为四各字节,由于本人对VB不是很精通,又没找到这方面的书籍,所以请高手们指点下用VB如何编程,谢谢了

网友A:
1、照你的用法,就必须用BD板了,自己编写协议.例如: &H02 0123(D123的数据) 0124(D124的数据) &H03 2、用现成的PLC通讯DLL/OCX,这是最方便的,你不用了解PLC内部通讯工作原理。 可以用MSN加我讨论:jhonhwa@hotmail.com

网友B:
我也想和你讨论一下,行不??

楼主:
我没有MSN帐号,可以用QQ讨论吗?我的QQ是:346771681

网友C:
我做过一些VB与PLC通讯的项目,用编程口协议,可以省下买通讯板的钱

网友D:
哎呀!我测了一下sc-09电缆,自己焊了一根,可是通讯老是不稳定 不知哪位有sc-09的接线图,能否提供一下! 我是用它和上位机的程序做数据通讯。这种电缆最长多少,我要 用5米长

网友E:
我用VB写过好多个这样的程序,而且我还下载到了一个控件,直接调用几个函数就可以实现PC通过PLC的编程口读写PLC内的所有存储器。PLC中不用编写任何与PC访问有关的程序,而且也不用作任何设置(对于编程口的模式)!VB中的MSCOM控件设置成:9600,e,7,1(只能用这个)。通信协议到处都可以下载到。

网友F(2007-07-14):
   Word = hex(....)
   Sd = ENQ + "00FFWW5D" + 0123 + "02" + Word
   frmMain.Rscom.Output = Sd
   Twrite = 1
   Timer1.Interval = 80
   Timer1.Enabled = True
Delay: DoEvents
   If Twrite = 1 Then GoTo Delay
   Timer1.Enabled = False
   RD = frmMain.Rscom.Input
   If Left(RD, 5) = ACK + "00FF" Then exit sub

.........
 SD = ENQ + "00FFWR3D0120" + "02"
  Moncom.Output = SD
  Tread = 1
  Timer2.Interval = 100
  Timer2.Enabled = True
Delay4: DoEvents
  If Tread = 1 Then GoTo Delay4
  Timer2.Enabled = False
  RDD = Moncom.Input
  If Left(RDD, 5) = STX + "00FF" Then EXIT SUB
...............看一下FX的通讯手册把这两段程序看懂了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想学学

网友H:
刚刚发了个例子,可以去参考一下,有什么问题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