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SOS:RT22温控器在设置温度上下窜动原故障

楼主(2005-05-12):
我厂的一温水单元在工作过程中,常发生控制表(型号RT22)显示温度在设置温度上下窜动,但实际温度达不到设置温度,该单元温度传感为PT100二线制.当把表头互换后该单元无此现象. 请诸位大虾帮帮忙!!!!!!!小弟在谢了! zjp7698@163.com

楼主:
TO各大虾 该控制表(型号RT22)是瑞士REGLOPLAS公司生产的,内部代码有 CFG, -IT, -DT, SOF, HYI, -PB, RST, -CT, PST, S.TU, LB.T, LB.P;其含意各是什么?

网友A:
其他同型号控制表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表坏了——这个回答太简单了吧? :)

楼主:
TO周公 我也知道表头是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请教一下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和电源HZ有关,我源用过一款VRX100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先把HZ设置成60,多关了几次电后,问题解决,不知道各位高手觉得如何。

网友C(2010-10-18):
调整温控器的PID值,做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