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C D M A 网 络 优 化 概 述

楼主(2005-05-12):
C D M A 网 络 优 化 概述 网络优化是CDMA系统实际运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CDMA系统在运营过程中需要对系统进行扩容和不断的网络优化,一是为了能够给系统当前的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二是为了提高系统容量,以接纳越来越多的系统未来用户。   所谓网络优化,就是根据系统的实际表现、系统的实际性能,对系统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系统参数的调整,使系统性能得到逐步改善,达到现有的系统配置下提供最优的服务质量。即最佳的覆盖;满意的信号强度以及最佳的通话音质和最低的掉话率等。 网络优化工具   在CDMA系统的网络优化中,主要用到如下一些工具:   *Smartsam Plus   *DM Mobile Diagnostic Monitor   *OPAS Office Propagation Analysis System   *NETPLAN Network prediction and design tools   下面分别介绍。 1、Smartsam Plus   Smartsam Plus是SAFCO公司生产的用于网络优化的一套系统设备。该设备用于监视和显示呼叫处理过程中以及车辆行驶过程中的数据采集。所收集的数据与导引信息(GPS)合并作为测量数据文件存入膝上型笔记本电脑。得到的测量文件可用OPAS后处理软件作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以提供快速、准确、可靠的,系统及故障信息。   Smartsam Plus的硬件要求如下:   *QCP-800或CD-3000CDMA车载电话   *膝上型笔记本电脑   *GPS天线   *Windows3.1或Windows 95   Smartsam Plus一般固定在测试车辆上,电源由车辆的点烟器提供,移动台天线和GPS天线固定在车外。其连接图如图1所示: 2、车台诊断监视器(Mobile DM)   SAFCO公司的CDMA车台诊断监视器(MDM)是一个数据采集分析软件工具。该工具为CDMA系统测试网络优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段。   车台诊断监视器(MDM)的系统要求如下:   *Microsoft Windows 3.1或Windows 95;   *SAFCO CDMA Smartsam Plus;   *串行鼠标;   *至少486/66 CPU;   *至少270M硬盘;   *至少24M内存。   车台诊断监视器(MDM)提供如下功能:   *数据记录---记录来自Smartsam Plus的数据,并将其写入笔记本电脑硬盘;   *状态显示---显示移动台的各种状态信息,包括载频号、电子序列号(ESN)、固件版本、工作状态、系统状态如系统识别码(SID),网络识别码(NID)、MDM的软件版本号等等;   *瞬时分析仪显示---实时显示移动台rake接收机上每个耙指(Finger)的信噪比(Ec/Io)、接收功率电平(RxPwr(dBm))、发射功率电平(TxPwr(dBm))、功率调整电平(PwrAdj(dBm))、接收误帧率(FER)、发送声码器速率、用于解调的各导频集和PN短码相位偏置指数;   *诊断消息汇报---显示并记录空中接口消息;   *GPS位置记录---记录GPS信息并实时显示车辆速度。 3、后处理软件OPAS   后处理软件OPAS是SAFCO公司的数据分析后处理软件,用于分析有DM采集的数据,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产生各种图表,并且可将MDM的数据解码输出空中接口上传送的各条消息。OPAS同时还可以分析从基站控制器(CBSC)获得的数据。   OPAS对DM记录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处理后输出,其中包括:   *Sequence Number(序列号);   *Latitude(纬度);   *Longitude(经度);   *Time(时间);   *Speed(车速);   *RxPwr(dBm)(接收功率(dBm));   *RxAdj(接收功率调整(dB));   *Search Pilot Type(搜索导频类型);   *Search Pilot PN(搜索导频短码偏置指数);   *Search Pilot Ec/Io(dB)(搜索导频信噪比(dB));   *Rx Finger1 PN(接收机耙指1短码偏置指数);   *Finger 1 code channel(耙指1码域信道);   *Rx Finger 1 Abs offset(usec)(接收机耙指1绝对时间偏移(usec));   *Rx Finger 1 RSSI(接收机耙指1信号强度指示);   *Rx Finger 1 Ec/Io(dB)(接收机耙指1信噪比(dB));   *Rx Finger 2 PN接收机耙指2短码偏置指数;   *Finger 2 code channel(耙指2码域信道);   *Rx Finger 2 Abs offset(usec)(接收机耙指2绝对时间偏移(usec));   *Rx Finger 2 RSSI(接收机耙指2信号强度指示);   *Rx Finger 2 Ec/Io(dB)(接收机耙指2信噪比(dB));   *Rx Finger 3 PN(接收机耙指3短码偏置指数);   *Finger 3 code channel(耙指3码域信道);   *Rx Finger 3 Abs offset(usec)(接收机耙指3绝对时间偏移(usec));   *Rx Finger 3 RSSI(接收机耙指3信号强度指示);   *Rx Finger 3 Ec/Io(dB)(接收机耙指3信噪比(dB));   *Aggregate Finger Ec/Io(dB)(合成耙指信噪比(dB));   *Tx Power(dBm)(发射功率(dB));   *Forward FER(%)(前向误帧率(%));   *Forward FEB(前向误比特块率(%));   *Channel Type:Message type(信道类型:消息类型)。   OPAS在加入各基站的经纬度(该功能由OPAS的Cellsite editor完成)后,根据DM中的GPS信息及数据信息可画出系统的覆盖图,包括常规的前向发射功率(Forward Transmitter Power),反向发射功率(Reverse Transmitter Power),前向最强信噪比(Forward Strongest Ec/Io),前向合成信噪比(Forward Aggregate Ec/Io),前向误帧率(Forward Frame Error Rate)等。以上各参数可以单独作图显示,在进行颜色调配后可直观的反映出系统的覆盖情况。 4、NETPLAN   NETPLAN是Motorola公司开发的专门用于系统模拟的工具软件,运行在UNIX平台上。NETPLAN将一些系统参数作为输入,典型的系统参数如基站经纬度、基站类型、基站高度、天线类型及其方向图参数、地理环境信息、系统话务量分布、话务量模型、移动台话务量强度和运动速度等等,利用Motorola独有的传播模型XLOS进行计算,模拟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得到系统在仿真意义下的运行参数和性能指标等。 网络优化过程   网络优化工作具体讲就是通过测试和分析,发现系统的问题,修改调整系统的参数,逐步改善系统的性能,如此反复不断进行,最终使系统在接近最优的状态下工作。网络优化工作应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具体的网络优化步骤如下: 1、系统的初始设计模型   初始系统设计是在软件NETPLAN上进行的。根据系统基站配置设计,模拟软件利用传播模型进行计算,以得到系统覆盖等概念性结果,利用软件模拟的方法还可以预见系统的部分问题,从而为系统的完善提出建议,为网络优化提供依据。系统的初始设计模型是网络优化中不可缺的一步。 2、单一基站的初始优化   单一基站的初始优化是在基站安装完毕后进行的。包括如下步骤:   (1)基站设备的调试   基站设备的调试包括基站初始数据的加载、基站设备发射参数的测试和设备基础性能参数测试等。所谓初始数据的加载即利用专门的基站调试工具LMF,将有关基站设备进行初始化后,所必需的原始数据下载到基站设备的存储器中,并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原始数据包括基站的初始环境文件、基站设备的原始代码等,参数设置是指有关与传输链路接口的一些参数设置,包括:传输链路类型、传输码型、传输链路速率和传输时隙的设定等。所谓基站设备发射参数的测试即测试基站设备内部至机器架顶天线馈线接口处的固有衰耗(包括发射通路和接收通路两方面),测试完毕后生成本基站发射参数记录文件。设备基础性能参数测试包括发射通路和接收通路两方面。发射通路测试包括发射机交调、发射机波形质量、导频时间偏移、载频精度测试和码域功率。接收通路测试包括接收通路误帧率和接收灵敏度。测试完毕后生成基站设备基础性能参数报告文件待后备存档。   基站调试完毕后,为使基站顺利开通,基站控制器(CBSC)还需做如下工作:在基站控制器的该基站目录文件中加入本基站的基本发射参数记录文件、生成该基站的邻站目录、修改相邻基站的邻站目录等。   (2)环境噪声测

网友A:
我是新手,不太懂,请问你说的Q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