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5-05-12):
在串口通信中,如果我从串口输入缓冲区中读完了数据后, 那么输入缓冲区的数据是否会消失掉,还是仍然存在, 如果仍然存在的话,要怎么把它清零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