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糊pid控制

楼主(2005-05-12):
各位工控高手: 在伺服系统中,不知有谁把模糊控制等先进策略真正实际运用到实际中去了? 能否介绍一下? 模糊pid控制策略,运用到实际系统中,是基于误 差及误差的变化率来调整pid参数的变化量,一方面要不断采集数据,另一方面要 根据专家经验制作的模糊控制表及误差变化,误差变化率确定pid的变化量。其基 本思想是这样的吧? 但是在实际系统中,这个采样周期设成多少合适?确定pid参 数的变化量后,是否应该不断刷新?这样的话控制器受得了吗?一般的控制器伺服周期 (在200us-300us),刷新频率要这么快吗? 另外,模糊控制是否是在软件中实现的?基本原理属于动态改变pid参数? 但是里面要根据误差及误差变化率考虑各种情况,这样的话,就要加上一系列 判断语句,这样的话,是否影响程序执行时间? 最后,在实际中确实应用到模糊控制(或其他先进控制策略)的专家,是否 应用这些高级控制策略就真的改变系统的动态响应效果了?能比一般的pid好多少? 我们普通运用的运动控制器,是不是就是一般的pid策略?是不是在利用这些控制器 中就可以加紧这些高级算法? 感谢各位的讨论回答支持!

网友A:
实际上模糊控制和GAIN SCHEDULING是类似的.在实际应用中越简单越好.动态PID是解决有些问题的关键. 我的一客户在控制复合机时遇到过同步不准的问题.他利用PLC发两路同样脉冲以为会控制两轴同步.但实际系统两轴负载差异很大.中间有一个保持平衡的装置抖动很大,这样在高速时不能实现所要求的精度. 我们的产品是多任务系统,PID参数可以在线任意改变.根据系统特点(偏差和偏差变化率,我们采用不同的比例和前馈增益,使得系统从原来的100件/分提高到160件/分. 这类似于模糊控制,但不用细调隶属度也更实用.希望我们的案例能对您有些用处.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能解释一下隶属度的概念吗?

楼主:
难道实践中就没对少人应用过模糊pid控制?但是现在的论文中老多人都写这个啊?什么模糊pid,什么专家pid,什么神经网络pid的,似乎不写这个,论文就没有深度。但实际中究竟用上多少呢?至少在运动控制这方面到底有多少人用上了呢?好不好使?有多少人真正在实际中用上而不只是仿真建模? 高手请明示。

网友B:
经典的控制方法熟悉了,与之相关的如增益调度控制,非线性PID等就不存在技术问题。硬件基本相同,改变软件算法就可以了。 你所理解的仿真就仅指软件环境仿真而已。 实物仿真,就和实际的系统差不多。很多大学的实验室都有条件进行实物仿真。效果好不好,你可以在网上查到很多专业的论文,很多都是实物仿真。里面有很多图表能看到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