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十进制转换

楼主(2005-05-12):
本人想将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然后将其存放在Y0~Y3中,我做了将0~9转换成二进制数并输出到Y0~Y3,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10 开始就不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具体详见下图,中间K9的位置是我用来改变数值的,但是超过10就不行了?疑惑啊! 求正解!谢谢

网友A:
BIN的源操作数是BCD码,最低4位表示的最大数是9(我查阅的是FX2N手册)。 另,32至38行,是为了观测方便而设置的吧,当MOV K1M0 K1Y0时,Y0等就会有输出。 如果不是为了试验BIN指令,直接用MOV K9 K1Y0也可达到效果。

网友B:
不用BCD转换,直接用MOV K15 K1Y0就可以了,会有y0-y3全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