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手摸在电机轴上抖不抖?

楼主(2005-05-12):
各位大虾: 在使用交流伺服电机时,我用的是速度控制,系统采用三环结构。当电机上电,并且以较快的速度跑完4mm时(42ms),我用手摸再电机轴上(此时电机已到位),发现轴有时抖得厉害(观察读数为+/-1个脉冲),感觉起来有些麻手。不知这是否属于正常现象?不正常的话如何消除? 有时轴不算太抖,但是用手拧一下轴,它就会变得抖了!呵呵。正常吗?

网友A:
伺服电机在停止时有保位功能 , 你用手转动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要回去 ,当然抖动了 。一般电机上电激活后有轻微抖动是正常的

楼主:
如果时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位置模式下,用手摸在电机轴上抖动就很小?至少要比速度模式下小的不少,并且几乎大部分时间抖动很小,即使用手拧轴。而速度模式有时及时不用手拧轴,抖动也很大。(相对位置模式)

网友:
在速度模式下,你把伺服调软一点,一样不抖.

网友B:
将增益减小试试

楼主:
伺服调软一点,将增益减小试试,却何以使其不抖,但是这是以以牺牲其 动态响应特性为代价的。这将导致定位时间加长。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