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型注意参数?

楼主(2005-05-12):
我司客户需要步进电机,可是我从未接触过,在此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选型时注意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扭力、法兰尺寸、单出轴还是双出轴、步距角是多少(以此决定选用电机的相数)。

网友B:
还有转速。 根据转速和扭力,对照电机的特性曲线

网友C:
根据他的主要特性指标 步距角和步距精度 突条跳频率(启动频率)该频率要小于连续运行频率 又由空载最高启动频率与负载惯量决定(具体参考电机的惯频特性曲线) 连续运行频率 静动态特性 保持力矩M max 一般负载力矩大约取0.2-0.5M max 现在一般都使用混合试步进电机 最好使用具有细分装置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