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长期应用于湿度在95%左右环境中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5-05-12):
我单位空调洗涤室里想安装一个温湿度传感器,该洗涤室里的温度为20度左右,湿度为95%左右,现在有些温湿度传感器只能用于湿度为85%以下的环境,我想问一下像我厂的这种工况能用怎样的温湿度传感器.谢谢,急盼回复!

网友A:
看你愿意出多少钱了!

网友B:
温湿度变送器(高分子电阻式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精度;±0.5℃ 湿度精度:±2%RH 12-24vDC 测量范围 《温度》 0-50℃ 湿度 99%RH以下。 湿度变送范围 100%RH 湿度变送输出信号 4-20mA或 0-5v 有壁挂试的也有管道安装的

网友C:
瑞士盛世瑞恩的SHT11温湿度传感器,2%的精度,在90%到100%的湿度条件下,5%的精度。反映时间< 4s。

网友D:
芬兰维萨拉公司的温湿度变送器,采用了芬兰维萨拉公司的专利传感器,可用于有水溅,高潮湿的的恶劣环境中,1%的精度,在90%到100%的湿度条件下,2%的精度,稳定性强。芬兰维萨拉公司一直是温湿度领域和气象领域的领跑者。

网友E:
德国高德克的产品,是高分子聚合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毛发式的。 价格比较好,长期用在高湿环境也没事。即使泼上水也没有事情。

网友F:
建议使用干湿球方式,

网友G(2007-12-20):
带循环风机的干湿球测算方式,温度0-100度/湿度0-100%RH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可长期工作,精度高达±3%

网友H:
佳特仪表: (2007-12-20 16:33: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修改] [删除]

--------------------------------------------------------------------------------
    带循环风机的干湿球测算方式,温度0-100度/湿度0-100%RH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可长期工作,精度高达±3%

说实话,这个指标吓死人。能贴贴证书吗,谢谢。

网友I(2008-01-24):
这地方还测啥呀?洗东西还怕湿。有钱没处花?想控制?门都没有。测量精度就是2%,想控制精度达到5%?还要不要人活了。

网友J:
一般5%哪家都可以,维萨拉不错,罗文尼克,E+E也可以

网友K:
楼主发了帖子就不说话了,不会是来做广告出引子的吧?

网友I(2008-03-06):
版主,扁他,感浪费我感情

网友L:
   在高湿环境下湿度接近接露状态下,采用干湿球测湿法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也可使用的。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干湿球温湿度数字仪表
具体仪表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

网友M:
。。。。。。。。。。。。楼主,你怎么就问道“瑞士罗卓尼克”的强项上了呢????

网友N(2011-07-11):
温湿度计(www.huatianled.com) 建议你:一般的温湿度传感器的都可以应用在95%左右环境中,关键是他的使用寿命,和测试的精准度,测试寿命在95%左右环境中明显会缩短,精准度在95%左右环境中会降低。国家质量局的检测标准也是在高湿状态下的精度要求同样也是比在常温状态下低,他的误差范围是+-(7%),而在常温状态下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