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教:通信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我是局外人士,因故接触到下面的问题向大家请教:所谓RS-232C适配器是否就是执行RS-232C通信协议的装置?这是否是调制的过程?这与MODEM(猫)中的调制有何区别?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RS-232C适配器就是TTL电平到RS232电平的转换器。纯硬件,没有调制。 若有错误,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2005-06-19):
完全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