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机的匹配?

楼主(2005-05-12):
请问选好了电机根据什么来选择减速机啊? 谢谢!

网友A:
个人见解:精度和力矩要求吧。 通过减速机构,误差成比例缩小,力矩成比例提高。 注意输出功率是不可能提升的,受制于变频器和电机的输出上限。 选型上再有就是考虑品牌寿命什么的吧

网友B:
去看看减速机厂家的产品样本,选减速机要考虑的地方也很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网友C(2005-11-17):
*****瓜型的就是网上选型,推荐网站(www.apexrobot.com.cn),试试!

网友D:
减速比和力矩,再考虑效率

网友E:
参考一下“我现在想用一台"步进电机"+PLC,实现对圆的N等分,即分N次单方向旋转360度,我需采用"减速器"么?”

网友F:
使用减速机最主要是:使用小输出转距的马达而想获得较大的输出转距,你要把圆周N等分,跟选用减速机关系不大。当然这样可以实现。

网友G:
给我说,我帮你选,哈哈

网友H(2005-12-19):
选择减速机主要看你需要多大的扭力、间隙、法兰尺寸,需要咨询的话请致电: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H:
专用的台湾VGM减速机:
选用参考计算公式:
TP=((GD1*GD1+GD2*GD2+GD3*GD3)*N/(375*t)+/-TL)/R
TP:所需启动转矩,亦是减速机必须承受之瞬间转矩
GD3:为电机本身转子之飞轮效应矩
GD1:为负载之飞轮效应矩,经减速机等化到电机转子
GD2:为减速机之飞轮效应矩等化到电机转子
R:为电机至减速机出力侧总减速比
TL:为负载之静态转矩等化到电机转子
t:设定所需之加速或减速时间
N:为电机工作转速
+:为加速
-:为减速

网友I:
正有点怀疑?你的电动机是根据什么选的,要看你的设备要求的载荷和速度,再查一下减速机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