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温区控温新方法

楼主(2005-05-12):
目前已存在很多种方法解决多区控温的问题,例如采用多回路的仪表,带模拟遥控仪表或DCS系统等等。总之,在超过三个区域的控温后,各种方案显得有些复杂,特别是成本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希曼顿设计组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利用一台主表带多台从表,使从表(高达32区)的设定值,自动跟踪主表设定值的变化,并利用从表的设定值偏移功能,满足了多区的等温或差温的调整。 图一:硬件的连接 该方案充分利用了岛电仪表的通讯接口资源,并采用光电隔离器件,独立的DC/DC电源,低阻抗的电流驱动器,防雷击及线路的短路保护,滤除噪波以及双绞线等技术,为工业现场应用提供了高可靠的通讯链路。 应用实例1:日本岛电的FP93(40段可编程 )和SR 80(定值调节)的多区程序控温 本例中,一台FP93(主表),通过数据总线,连接多达32台SR83从表。其中FP93利用广播方式,将SV设定数据通过通讯总线发送给SR83表。SR83具有设定值偏移SB功能,可实现等温或差温的调整。如果各表之间需要独立,仅需将通讯线路断开即可。 主表的通讯程序被设计成:当主表的设定值变化时,自动将设定值传送给从表。另外,除通讯驻留通讯程序外,还可为客户编制驻留的生产工艺程序。 仪表的初始化: 岛电仪表上电后,主表和从表分别设定通讯波特率为9600,8位数据位,无校验,一位停止位,BCC块校验方式为NONE,通讯控制码为Att,从表机通讯地址都设置为01。调试应用中,可进一步手动设置从表的设定偏移量SB。 可利用的岛电仪表资源 SR 90 系列定值控制表。 缺点: 从表无设定值偏移, MR13三回路的扩充,缺点: 从表的第一回路,无设定值偏移。 结论: 本方案是一个小型的多温区系统,系统简单,可靠和成本低。尤其适用链式炉的多温区控制,稍加扩展,还可接入DCS系统中。

网友A:
请问该仪表和厦门宇光的 AI-708P (含 30 段曲线控制)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2006-08-15):
程序能否给出参考一下?

网友C:
PID温控多有程序功能了,只是程序多少而已!台湾多为16段,但价格很优势!
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

网友D:
无论是主表通过通讯方式带从表,还是曲线控制仪表,还是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