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流量计算仪用S7200PLC如何进行采集

楼主(2005-05-12):
由于工程需要,我需要用西门子200PLC采集3块流量计算仪传过来的累计流量数据。我本来打算用EM277进行采集,但是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EM277不能作为RS485通讯接口与第三方进行标准RS485通讯。 我比较糊涂了,请问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经验,请问我该如何配置。由于需要在原有PLC上进行改造,因此必须使用200PLC,并且最好使用EM277进行数据采集。请问有没有能支持这样的流量计算仪。

网友A:
流量计算仪是什么型号,是RS-485还是RS-232!

网友B:
邦你顶一下,期待中......

网友C:
怪哉,为什么非要用EM277进行采集?EM277只支持Profibus-dp和MPI协议。而且只能做从站。根本就不适合你。CPU上自带RS485的口不用,非要用EM277? 还是研究下流量计的通讯协议,然后用自由口协议写个采集程序就行了。根本就不要钱!EM277也要1000多块啊,很贵的啊!

网友D:
3台计算仪,2个自由口,如何实现???? 请指教!!

网友E:
我有作过类似程序,用自由口即可,自定义格式通讯

网友C:
RS485支持多点通讯的啊,1个通讯口只连1个计算仪太奢侈了。如果不花钱,1个口可以挂32台RS485设备。如果要多挂一些,加个中继器又可以多挂32台。每个计算仪1个地址号,轮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明白了,顶一下!!! 如果计算仪是主动发送方式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5-08-12):
哦,我忘记说了,我还需要挂上TP170A,串/并口打印机一台,西门子变频器3台,通讯口被变频器跟打印机占了呀。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F:
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在买一个cpu组成一个网络来实现了。

网友G:
如果你已经采集了瞬时流量数据,对瞬时流量进行积分运算就可以了,没必要采集仪表的累计流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