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询问国产plc?

楼主(2005-05-12):
有谁知道,国产或者台湾的plc,那种质量比较好,适用于冶金场合 谢谢

网友A:
台达算比较好的

楼主:
谁能帮我比较一下台达和永宏plc?

网友A:
因台达不仅生产PLC,还生产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温控器,通讯转换模块,文本显示器,所以在台达内部产品很容易通过台达PLC去做系统整合,特别是通过rs485通讯方式联网控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特别是相对于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家。永宏只是生产plc,规格定得蛮高的,但由于不生产其他机电产品,所以去控制别人产品整合系统相对说复杂一些!

网友B:
和利时的也不错,我用它做了好多项目了,呵呵,支持国货把

网友C:
如果您选定好 PLC 后, 对于环境恶劣又考虑成本的远处副机, 您可以考虑用上海智国 SPLC 它可以帮您当您宝贵 PLC 后盾. 为您省下成本创造更多成就. SPLC OX 系列能在 1.2KM 内 255 只多机联机, 有关技术资料如下网址http://www.comwap.com.tw/POP/2005_03_25.zip 如果您的 副手需做稍简单的工作, 您可以使用 EasyPRO 系列, 有关技术资料如下网址 http://www.comwap.com.tw/POP/2005_05_10.zip SPLC 抗噪声能力很好, 光它对于电源要求不高您就可以放心使用 ( 电源 9V – 36V 无须稳压 工作中容许 9V – 36 V 电压变动 )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同仁!

网友D:
浙大中控电子也生产PLC产品,而且有扩展型和集成型两种产品,扩展型的最大可以扩展到1024个I/O点,集成型的有20点、28点、36点最大到52点,安装和调试特别方便,价格也很实惠的,你们可以试试的。

网友E:
支持国货,人人有责!

网友F:
德维森生产的ATCS 也不错,完全可以用于这方面!有兴趣可以进入:www.hiwayson.com 同时也可来邮:lifa@techwayson.com

网友G:
如果要求不苛刻,鼓励选用国货:和利时、永宏、台达、易达

网友H(2007-09-10):
Haiwell海为PLC的编程软件内置了仿真器,在编写好程序后按[启动仿真器]即可启动仿真运行,不需要用实际的PLC,软件可以到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下载,还有许多与变频器/仪表/GPRS模块等通讯的例子,值得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