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做操作记录?

楼主(2005-05-12):
请问各位高手,intouch有没有记录操作记录的功能?把操作员操作的测点、时间、数值记录下来?

网友A:
1. 可以用LogMessage函数把需要的信息记录在Wonderware Logger中. 2. 用File开头的函数读写文件.

楼主:
哦,需要手动写脚本是吗?不能设置一下,自动记录吗

网友B:
那当然,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SQL函数自己写,不过有点难度啊

网友A:
自动的话就使用Event功能, 记录在InTouch的报警数据库中. 你可以用报警控件查询其中的事件, 就可以得到操作记录.

楼主:
to controller,实际中包括了IO产生的或者操作员产生的等等。是否可以只记录操作员产生的事件?(在多监控站情况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其中一个站操作后,产生的是操作员事件。而另外一个站却产生IO事件)。

网友A:
1. 在查看的时候,可以过滤掉IO产生的事件. 2. 有这种情况.

网友C:
一个机器上生成全部的事件,并记录入库 在查看机器上根据条件进行显示。

楼主:
Wonderware Logger在哪里开起来?是存在哪个目录下,还是别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