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本概念:“公称压力”的定义?

楼主(2005-05-12):
哪位大侠告诉我“公称压力”的定义;PN的含义是什么,单位? PN=10的含义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公称压力是指管材20℃时输水的工作压力。若水温在25℃-45℃之间应按不同的温度下降系数,修正工作压力。 这是对于管材,我想对其它的也大概一样的。 PN=10,就是表示公称压力10MPa。也就是最大工作压力

网友B:
PN=10表示公称压力是10Bar,既10公斤,既1MPa

楼主:
to胡说:你的这段说明是摘抄某网站上的内容,好像不对。

楼主:
to efg:你的这段说明的理论证明在哪?。

网友C:
呵呵,一般的理解都是最大工作压力啊 PN10=最大工作压力

楼主:
to牛角尖: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听说。请指教。各自对应的标准是什么?在阀门标准上的含义是什么?如闸阀pn=10,dn=250的正确含义是什么?

网友D:
提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E:
对于德标(DIN)法兰来说,PN=10表示公称压力是10Bar,既10公斤,但是对化工部标准(HG)来说代表10MPa,dn=250就是10寸,是阀的口径。另外JIS 10K是日标,代表10公斤,ANSI 300LB,是美标,即300磅。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厚爱,给与指正说明。希望今后能够给与更多的帮助。

网友F:
牛角尖知道的好多啊,那你知道PN1.0和PN10的区别吗?

网友G:
按我们做阀门的理解的话PN1.0代表压力范围是0-10BAR,PN10代表压力范围是0-100BAR。国标。

网友H:
PN10是10公斤

网友I:
既然没有说PN10MPa,那PN10对应PN1.0MPa ,所以应该是近似10kgf/cm2

网友J:
牛角尖:   2005-5-14 12:22:00    对于德标(DIN)法兰来说,PN=10表示公称压力是10Bar,既10公斤,但是对化工部标准(HG)来说代表10MPa,dn=250就是10寸,是阀的口径。另外JIS 10K是日标,代表10公斤,ANSI 300LB,是美标,即300磅。 nod

网友K:
同意楼上,补充一点。150LB约等于1.6Mpa,300磅就是3.2Mpa 32kgf/cm2

网友L:
一般的理解都是最大工作压力啊 PN10=最大工作压力1.0MPA

网友M(2006-03-02):
如果是GB PN10呢?是不是也和HG PN10一样的??

网友M:
请看

GB PN 10/16(GB9116.1-2000)
 GB PN 25/40(GB 9116.1-2000)
 GB PN100(GB 9116.1-2000)

网友N:
PN10,应为10barg, 一般指在120度时能承受10barg压力。如温度升高,承压能力会下将。

网友O:
到底谁说的对呀?

网友P(2007-10-19):
我最近看到有发兰DN300A - 10K,但部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请那位大哥帮帮啊,急用解释的越详细越好啊!线谢谢啊

网友Q:
PN10指的是公称压力10MPa,即通常所说的100公斤。

网友R:
“公称”= 额定。“公称”是不符合标准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