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elta你好

楼主(2005-05-12):
台达400瓦那项参数控制减速时间请指教,感谢了。

网友A(2005-06-17):
M+系列是P10(第一),P12(第二) S系列是01-09(第一),01-11(第二)

网友B:
多谢 韓秋紅: 补充:A P11(第一)P13(第二) B 01-10(第一)01-12(第二) F 01-10(第一)01-12(第二) L 1-10(第一) 1-12(第二) V 01-13(第一)01-15(第二)01-17(第三)01-19(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