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人机界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5-12):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左边显示某个状态,右边分别是几种状态,我点击右边的状态,右边的值随之改变. 请问需选用那些元件,又如何实现. 另外,巨集到底又什么用?能否举例说明? 3Q!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其实我就是想用一个元件显示某寄存器的内容, 点击了一个按钮后,该元件又显示另外一个寄存器的内容.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的?

网友A:
楼上的你好:这个功能可以通过宏指令利用间接寻址来实现。 简单宏指令: $30=*$150 $150=$50 end 修改$50中的值,即可将$30指向不同的寄存器,如:$50=0即$30=$0;$50=1即$30=$1..... $50的值可以通过加值按钮来改变或者通过普通按钮+宏程序来改变。

楼主:
谢谢啊! 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定义了两个交替型的按钮t1和t2, t1 对应的on宏:(1@X00) = (1@D01), t2 对应的on宏:(1@X00) = (1@D02); 又定义了一个,数值显示的元件dis 读取存储器的地址是:1@X00 定义两个设置按钮, 读取存储器的地址分别是:1@D01 和 1@D02 (对应t1,t2) 点击t1,t2可以看到我给d01和d02设置的值,但是问题是: 1. 对于 交替型的按钮 我必须给他设个 写入/读取存储器地址(我觉得,对于我要实验的功能没必要设置),不设就报错 2. 用 "交替型的按钮" 按了t1,t2就全部凹下去了,显示的是t1的值,要分别再按一下,两个才会都弹出来. 我要的效果是,按一下t1显示t1的值,(不用再按t1)按t2显示t2的值.

网友B(2007-10-19):
ding一下,学习中

网友C(2008-06-25):
还不会用这个指令,一点意见有才呀!